求助DS620快速打舵出现跳舵!

楼主(2010-05-10):
飞机是NSP,电子设备是:接收10DS,斜盘DS620*3,油门DS620*1,陀螺GY-611+9256.,接收电用着绿皮工包NI-MH的那种4.8V/2000MA,放电C数不得而知。
症状为:快速打舵操控十字盘时,舵机会出现一抖,一抖的。但是慢速打舵却没事。还有就是切IDEL的时候,十字盘舵机也不同步。
求高手帮忙解答。

网友:
典型的供电不够,换锂电试试或检查BEC,我以前遇到同样问题。

楼主:
我的是NI-MH,4.8V电池,我也是怀疑供电不够!

谢谢楼上的解答!据说ALIGN的DS6系舵机是用电大户,现在亲身感受到了。看来只有换2合1或者用ACE的接收电池才能解决此问题了。

网友:
知道YT为啥连接收电都出40C的了吧

网友:
我側試過正常飛行,消耗電流在5~6A左右
会飙高到7~8A,反而是地面上快速来回打舵

别说18c,只要电池正常,5c都够用

我曾经用过5000mAh大容量锂聚,标榜15c,但是老化后连10A都放不出电来。

网友:
610不算大户,610空载4A左右,bls253空载3A左右,jr8915空载9A左右

网友A:
什么叫空载9A。。。晕呀。。。我用四个。。620一齐动。。空载才。。2.5A左右。。你那个空载怎么得个4A呀。。。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空载9A。。。晕呀。。。我用四个。。620一齐动。。空载才。。2.5A左右。。你那个空载怎么得个4A呀。。。晕。。。

钳表实测

楼主:
4个620空载不可能只有2.5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