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初学者来请教用什么飞机最好?

楼主(2010-05-10):
天行者还是翼龙,哪种稳?哪种飞的高,飞的时候长?FPV对载机还有什么要求?

网友:
唉,又是一个纠结的问题,只要能载重,机舱容量够大,就可以用

网友:
刚刚在TB定了个AX
先学飞去
等飞好了再升级FPV

网友A:
咱们就没有用T6A玩FPV的吗?

发现一个问题,这个区玩的控都是好控,也难怪好控可靠性好嘛
不过我就纳闷,没有和我一样用T6A玩FPV的吗?

咱们穷人,只在视线内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现一个问题,这个区玩的控都是好控,也难怪好控可靠性好嘛
不过我就纳闷,没有和我一样用T6A玩FPV的吗?

咱们穷人,只在视线内玩~~~

谁说都是用的好控,我就是用一个有6年历史的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