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对中立点的理解,KDS800!

楼主(2010-05-10):
所谓中立点,就是在非锁尾模式下,能使飞机不发生自旋或有且仅有微小自旋时尾浆的螺距。目的是使舵机工作效率最高,道理很简单,打个比方,给跷跷板两端加重物使之始终平衡的话,首先要做的是尽可能让跷跷板本身左右平衡,这样,修正跷跷板平衡的工作最轻松,虽然,如果跷跷板本身两边不平衡,那要去修正它使之平衡的重物会重很多,但还是能把跷跷板修正的,只是不太轻松罢了。

也就是说,就算中立点调的不好,只要在锁尾模式下,陀螺仪还是能感知机身的旋转从而发指令给舵机让它改变尾浆螺距抵消这部分自旋。从而使直机不旋转,达到所谓目的。当然,如果中立点调的更好,陀螺仪和舵机的工作会轻松很多。

所以我觉得,在锁尾模式下,只要中立点调的不是差太多的话,陀螺仪完全可以使直机不自旋。也就是说,中立时,尾推滑套在尾轴中间或者中间偏波箱或者中间远离波箱这3个点,直机都可以不自旋。

那为什么GY401锁的好,KDS800会锁不好呢,原因在于401能感知更细小的自旋,而KDS800不能。所以,用401锁的住,而KDS800因为无法感知细微的自旋而不会发指令给舵机修正尾桨螺距抵消自旋,所以直机就飘了。

我在地面试过,从上往下看,KDS800能感知直机顺时针缓慢自旋但逆时针则不行,所以我的直机老是逆时针飘。

论坛上一直有TX说用KDS800锁的很好,我不知道所谓的“很好”是指多好,几秒钟修正一次方向舵?我的直机平均8秒会转45度,这时我就会去修正方向了,否则要炸了,呵呵,很菜,只会对尾悬停。

还有个怪现象,这KDS陀螺仪有时会很锁尾,但貌似没啥规律,比如大热天,能锁的很好,有时连续插拔几次电源(锁尾模式)他也会锁的很好。很妖!

以上属个人观点,欢迎各位拍砖!

网友:
还没看 先顶

网友A:
LZ说GY401与KDS800的差别是精度的差别,这是没错的,毕竟价钱和技术差别这么大。。。但如果KDS800调好后,锁尾效果也是不错的,悬停和航线甚至有人飞3D,都是可以胜任的。。。我用KDS800练悬停时,一块电池时间里很少打舵修正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说GY401与KDS800的差别是精度的差别,这是没错的,毕竟价钱和技术差别这么大。。。但如果KDS800调好后,锁尾效果也是不错的,悬停和航线甚至有人飞3D,都是可以胜任的。。。我用KDS800练悬停时,一块电池时间里很少 ...

一块电池很少修舵确实很厉害了,但说实话,我的飞越SPORT也已经调了无数遍了,我目前的中立点位置描述如下,尾推滑块比较靠近波箱,KDS800的limit调到最低,否则要撞波箱。
不知大侠如何调整。请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块电池很少修舵确实很厉害了,但说实话,我的飞越SPORT也已经调了无数遍了,我目前的中立点位置描述如下,尾推滑块比较靠近波箱,KDS800的limit调到最低,否则要撞波箱。
不知大侠如何调整。请指教。

你这个应该是油门曲线太低,尾桨转速不够,所以太靠近尾波箱!

网友A:
“limit调到最低,否则要撞波箱。”这个就有问题。。。是你的尾舵臂用得不正确。请用圆盘舵臂,然后调整LIMIT到100%,根据不碰壁的原则,调节球头在圆盘内侧还是外侧。我用的是MD922+圆盘,LIMIT到100%,中立点是圆盘的位置如下图:

网友:
两种档次不一样的   怎么比啊 !~

网友:
好文章,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mit调到最低,否则要撞波箱。”这个就有问题。。。是你的尾舵臂用得不正确。请用圆盘舵臂,然后调整LIMIT到100%,根据不碰壁的原则,调节球头在圆盘内侧还是外侧。我用的是MD922+圆盘,LIMIT到100%,中立点是圆盘 ...

我是用的圆盘舵臂,而且也是90度的,和图片一样。如果limit打到100%,不管尾推滑套在哪个位置,都会撞壁,难道你的尾轴比我长??我的尾轴42mm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的圆盘舵臂,而且也是90度的,和图片一样。如果limit打到100%,不管尾推滑套在哪个位置,都会撞壁,难道你的尾轴比我长??我的尾轴42mm长!

奇怪了。。。我的是飞越V2,全是标准配件。。。你的是什么舵机,难到有超长行程?试试调控上的“舵角控制”限制一下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应该是油门曲线太低,尾桨转速不够,所以太靠近尾波箱!

开机插电后中立点就是停在中间偏波箱的位置,那时尾桨螺距正好抵消直机旋转的反作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怪了。。。我的是飞越V2,全是标准配件。。。你的是什么舵机,难到有超长行程?试试调控上的“舵角控制”限制一下行程。

T6C,没有舵角控制。调陀螺仪上的limit应该效果一样,我怀疑你的控上已经把这个limit调的很小了,所以陀螺上可以调到100%limit.  实际舵量还是很小的。

楼主:
补充一下,也是MD922的舵机!

网友:
我的kds800+md922也能锁得很好, 悬停时也很少打舵修正,急加减油门也没问题。   设中立点时,尾推放的行程中点就行了。  还有可能md922力气比较点, 发现尾桨变距不顺畅时会出现慢慢向右飘几度然后再摆回来这种情况。 另外, 在尾桨上加适当的配重可让尾桨变距更容易。

网友A:
引用 楼主:

T6C,没有舵角控制。调陀螺仪上的limit应该效果一样,我怀疑你的控上已经把这个limit调的很小了,所以陀螺上可以调到100%limit.  实际舵量还是很小的。

我的控上没有动行程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控上没有动行程控制。。。

方便的话看一下控上该项设置。还有,中立时,你尾推滑块在尾轴中间吗?
兄弟可以的话留个QQ,我想好好交流一下。我的号PM你了

网友:
尾桨怎样加配重

网友C:
LZ 想的太多了 调什么理论中立点 毫无意义

锁尾舵机在陀螺仪的控制下 在左右最大尾桨螺距中反复修正控制锁尾

你不要忘了主旋翼螺距转速 都在不断变化中 况且还有环境因素

就算有所谓的理论中立点设定为 位置A   把所谓的不调整过的默认中立点设置为B

A位置的反复修正  和  B到A 然后 A位置的反复修正 有什么实际差别呢

你看到过哪个陀螺仪的说明书指出 要求你人为调整所谓的理论平衡中立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想的太多了 调什么理论中立点 毫无意义

锁尾舵机在陀螺仪的控制下 在左右最大尾桨螺距中反复修正控制锁尾

你不要忘了主旋翼螺距转速 都在不断变化中 况且还有环境因素

就算有所谓的理论中立点设定为 位 ...

没错,你的观点我绝对认同,但为什么宝蓝手帕的机器可以飞一块电池都不用修正方向呢。总有奥秘的,我决定研究下去,实在研究不出,KDS800升级到GY401。同志们,等我的好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说GY401与KDS800的差别是精度的差别,这是没错的,毕竟价钱和技术差别这么大。。。但如果KDS800调好后,锁尾效果也是不错的,悬停和航线甚至有人飞3D,都是可以胜任的。。。我用KDS800练悬停时,一块电池时间里很少 ...

401和KDS800都用过,401性能就不用说了!
KDS800+3688HB调试的好和楼主说的一样"一块电池时间里很少修正方向"

网友D(2010-09-21):
KDS800陀螺仪调到不漂还是不难的,
我感觉难的是大幅度打尾舵时回弹现象难消除

网友:
明白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KDS800陀螺仪调到不漂还是不难的,
我感觉难的是大幅度打尾舵时回弹现象难消除

回弹,这个问题在 780和 520上也很难消除

网友:
我也要顶一个。最喜欢这样文章。

网友:
回复 网友E:

当时我的KDS800没有搞定回弹,  换了GY520刹得干净利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