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好赢电调IR7932参数及代换

楼主(2010-05-10):
好赢40A电调已拆分,又发现IR7932管烧毁2片,淘宝少量采购询价,多数奸商报价10元以上/片,哪位高手了解该驱动管特性及代用方法,请指点。谢谢!

网友:
应该是7832吧
20A/30V

楼主:
增补照片

确实为IR7932.

高清图片

高清图片

网友:
同求IR P928 的参数

网友:
这种封装少见哦,我只在显卡上见过,估计不便宜。

网友:
这种封装的确实比较贵,小批量价格在5元左右,可能不太好买,参数是30V24A3.3mΩ,看封装应该可以用英飞凌的OptiMOS代换。

网友:
这种封装的不好找,且难焊接,看看7832的能否替代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为IR7932.

那两个管子还不是一个批次的!

网友:
这个管子的PDF查不到

网友(2010-06-09):
我guard-40A 上的是7831,so-8的贴片,价格2元/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