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内阻问题

楼主(2010-05-10):
请问各位前辈电池内阻如何量,是用三用电表和量电阻一样1s1s量吗?
还是由T头测整个3S加电线的整体电阻?
3S1000MAH一般是多少?
先谢了

网友:
一般测单片内阻的较多,
但是测整组的也可以. 使用4线制的内阻仪.
测出来的值,线材基本是被忽略的.
3S 1000MAH 20C 的内阻, 一般在: 25-30毫欧..

网友A:
3S  的电池,单片电蕊内阻在2毫欧左右,总装后内阻在6毫欧左右!内阻越大,电蕊相对就越差!

网友:
测出空载电压、测出带负载电压,用全电路欧姆定律算算就行了。光为了玩儿不值得买个内阻仪。玩儿遥控模型的应该都上过中学吧,应该善用学过的知识。

网友:
12、什么是电池内阻?

    是指电池在工作时,电流流过电池内部所受到的阻力。有欧姆内阻与极化内阻两部分组成。电池内阻大,会导致电池放电工作电压降低,放电时间缩短。内阻大小主要受电池的材料、制造工艺、电池结构等因素的影响。是衡量电池性能好坏的一个重要参数。注:一般以充电态内阻为标准。测量电池的内阻需用专用内阻仪测量,而不能用万用表欧姆档测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S  的电池,单片电蕊内阻在2毫欧左右,总装后内阻在6毫欧左右!内阻越大,电蕊相对就越差!

所有容量规格的,都是2毫欧?
1000和10000的难道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有容量规格的,都是2毫欧?
1000和10000的难道也一样?

在我手上的电池,有1500MAH、2200MAH 、2600MAH  和5000MAH 四款电池,每种电池的 单片电蕊都在2毫安以下,5000MAH以上,我没买过,不清楚!5000MAH以上,应该也不会超过3毫欧吧!!

楼主:
谢谢 受教受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专业

网友:
说来说去就是没说电池内阻怎么测,全是白搭!
电池内阻测量其实非常简单,用伏安法就能测。这个读过中学物理都会。
看图!

首先准备待测电池一块、两个不同阻值的定值电阻(最好用精密电阻)、一只电流表和一个三通开关。

第一步,将两只电阻一头并联,另一头接上三通开关(如图)。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测出电动势E和内阻r。

分别把开关打到位置1和位置2,记录电流I1、I2,

根据闭合电路欧姆定律,有以下方程:
E=I1R1+I1r
E=I2R2+I2r

消去E,可得I1R1+I1r=I2R2+I2r

所以,电源内阻r=(I1R1-I2R2)/(I2-I1)

模型之所以区别于玩具,就是模型是需要玩家有一些基础知识的,要是连这些最基础的电学知识都不懂,那与3岁小孩玩遥控车何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