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铝阳极氧化和发黑的工艺

楼主(2010-05-10):
如题,能在家里操作的,处理的工件是小量的

网友(2019-06-07):
引用 网友A:
铝合金手工阳极化 铝合金经硬质阳极氧化处理,表面可形成厚度30~50μm和硬度约500HV左右的膜层 ...

这个方法太有用了。

网友(2012-03-18):
有人说用不锈钢做阴极?是不是可以用不锈钢的盆?
阳极氧化有种说法就是用电解的方法破坏铝的氧化层,让铝不断生成氧化层,然后又破坏,这样,铝就会生成比原来厚的但多孔的氧化层,可以吸附染料,再放水里加温,铝会生成致密的氧化层,把染料封在里面,即使不染色,也会生成比原来厚多了的氧化层,而氧化层比铝要硬,这就是原理.
我曾经就把铝用砂纸打磨好后放热水里煮,也能形成象不锈钢一样的颜色,应该也是形成了比原来厚的氧化层,不过可能没有阳极氧化的厚吧,不过简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loveliness: 我们工厂就生产硫酸,质量曾获国家金质奖,一列列火车的往外运。

是江同的?

网友B(2011-07-05):
:loveliness: 我们工厂就生产硫酸,质量曾获国家金质奖,一列列火车的往外运。

网友:
感谢大侠们的无私指教,打那些字就是个功夫,更别说经验积累的过程了

网友:
积累了点资料,都是各位大侠的,拿出来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我的DIY铝材阳极氧化经验
刚刚看到有同学问DIY铝材氧化的工艺,看到很多踊跃的回帖,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77384&extra=page%3D1&page=1,我在这里发表一下个人的实战经验,大家交流一下。

首先,我们要界定什么铝材能做阳极氧化, 因为不是每一种铝材都能氧化得成功的。 合适做阳极氧化的铝材应该是高纯度的铝材,国外用6061,国内用6063。压铸出来的铝件,因为含硅高(如ADC12, 含硅量逹12%),不合适做阳极氧化。一定要做氧化的话,只能做化学氧化(又叫带电氧化)。其他合金铝材,情况一样。
所以,大家在D铝材件时,要选购好正确的铝材,最好在买铝材时,声明要买能做阳极氧化的材料。国内一般能氧化得好的牌号是6063。

材料准备好后,就是准备用具, 容器可以用普通塑料水桶,一般超市卖的水桶都是PP材质的塑料(PP = 聚丙烯),PP比PVC的容器要好,试过自己用PVC板焊成水缸,可能灰色的PVC板含杂质太多,造成氧化槽液污染。容器大小,最好用20升或以上的容量,视乎工件的大小。

电源可以用电瓶车的充电器,但是我觉得效率太低了,有条件的,最好要选一个大一点的好,可调直流稳压电源,最好能达到20V, 30A。 电流用量的计算(电流密度),一般的公式为 12ASF,就是说 每平方英尺的氧化面积用12A的电流。(一米=3.3英尺,计算时记住氧化面积是4面都要计算在内的,就是说,铝件跟槽液接触的所有面积,特别提醒,因为很多时候做片状产品氧化时,都只算一面的面积)

悬挂铝件可以买铝线来绑就好, 有条件的,当然可以搞个钛挂具。阴极可以用石墨条, 找不到石墨条可以用铅笔芯.
氧化过程: 清洗,除油----过水----碱蚀----过水----出光----过水-----阳极氧化----过水-----着色----过水----封闭----风干
清洗除油,家里面可以用一般的洗洁精,就是平时洗碗用的那种,热水+洗洁精泡,用牙刷整个刷一遍,特别要注意盲孔,阴角位置的清理,这个很重要,一点点的油都会让你的氧化失败告终。藏在阴角的油,不知道会在那道工序渗出,后果无法预料。。。有条件的,也可以用化学溶剂除油,比如化油器清洗剂等等。几块钱一罐的自喷装,挺管用。

从上面流程,大家都看到,每道工序后都必须要过清水,因为每个地方的自来水质量都不一样,建议有条件的,最好用纯水,过水是用水桶盛清水或纯水,工件放进去水里涮, 工件不要长时间泡在水里,涮水后应尽快进行下一工序。进入下一工序前,甩一下工件以减少粘负在工件的水带到下一工序的缸里,影响下一缸液的浓度。

碱蚀和出光2个工序,目的是把工件表面的氧化物及杂质去掉,可得到更漂亮的阳极氧化表面效果。如果工件刚机加工出来就进行阳极氧化可以跳过。
阳极氧化一般是用浓硫酸, 如果不好买,可以直接用电池(电瓶)水代替。阳极氧化的槽液可以重复使用,如果发现槽液浓度不够,就适当地添加硫酸。可以用比重计以及PH试纸检查酸度。  新调的阳极氧化槽,最好加点纯铝粉以添加槽液的铝离子含量,如果没有铝粉,也可以用一块铝板,用高电流氧化数少时,同样可以为新开的槽添加铝离子。

氧化缸的温度,会随着氧化时间而提高,氧化缸液的温度,最佳要保持在20-10度, 不应超过24度, 家里没有冷却设备,可以用塑料饮料瓶数个,里面放水,然后在氧化前一天晚上放冰箱速冻室里让结冰,氧化时,把里面是冰块的饮料瓶丢进氧化缸里达到冷却效果。

着色最好买铝材氧化专用的颜料,价钱也不贵。 我很少染色,个人比较喜欢原色。
着色与否,阳极氧化后都必须进行封闭, 最简单的封闭办法是把氧化过的工件放开水里面煮1个小时。水最好用纯水,不然自来水的杂质会让工件变色发黄。

家里面做氧化,其实也很简单,不过一定要注意安全,最好准备一桶碱性溶液,以防酸液沾到皮肤或其他物件时,马上中和。还有注意场地的通风,排气扇是必须的。耐酸碱眼罩,防护衣,也是必须的。
处理酸液时,我们有一条3A守则, AAA = Always Add Acid to water, 就是说,永远都是往水里添加酸液, 如果反过来加水进酸液里,酸液马上会沸腾飞溅,甚至爆炸, 后果严重,切记,切记。

网友:
正想搞搞看

网友(2010-05-14):
记号,关注成功实例。

楼主:
成功了吗?有成品上个图片

网友:
刚好想试试
找到良方了,哈哈

网友:
我试验过,以失败而告终

楼主:
这个以前有兄弟搞过好像失败了吧

网友:
这个好。。。。。。太具体了。。。。。

网友A:
铝合金手工阳极化 铝合金经硬质阳极氧化处理,表面可形成厚度30~50μm和硬度约500HV左右的膜层,具有优异抗蚀和耐磨性能。铝合金硬质阳极氧化处理后的应用范围十分广泛,涉及纺织、自行车、照相机、气动元件、手术器械、光学仪器等各行业,适用于缸套、活塞、齿轮、叶轮、导轨、轴承、模具工程构件。 下面就到了如何在家中进行阳极处理———— 一、 条件:必定是铝或是铝的合金才能阳极。 二、 设备:瓦盆(陶盆、瓦缸也可以,只要耐酸性溶液腐蚀,能放得下零件就行)PS:好像塑料的也可以。 三、 电源:9.6V---12V的电池或直流变压器 四、 溶液:浓度为12%硫酸(H2SO4)溶液。(例如:100毫升的溶液中,硫酸占12毫升,水88毫升)或者电解液好像也可以(卖电瓶的 修车的地方有) 五、 不锈钢板2块(100mmX100mmX300mm的尺寸) 六、 导线若干; 步骤如下—————— 需要阳极的零件先要彻底除油(包括指纹、手汗、脏东西等等)例如用微温的洗衣粉水擦洗后用清水彻底冲洗,晾干。 往玻璃缸中灌入体积为88%的自来水,然后再一面用玻璃棒搅拌一面缓慢的加入体积为12%的浓硫酸, !!!!注意!!!!一定不要先放硫酸再放水,因为浓硫酸与水会产生高热,这样水会炸沸的!!!很危险!!! 溶液的量已能淹没过零件为准。估计需要数小时才会冷却至室温,溶液温度在10摄氏度以下时阳极硬度很高,超过20摄 氏度效果不好,切记!!! 把不锈钢板焊上导线,或穿孔用不锈钢丝穿过使其导电,并串联起来。浸没溶液中并处于瓦盆两侧(贴着盆壁)接通直 流电源的负极。 4、 把已经除油并干燥的零件用不锈钢丝接通直流电的正极。浸没于溶液当中。 5、 静待60分钟,大功告成!!! A、 如果原先零件已经充分完美的抛光(如镀铬一样),阳极后会呈现不锈钢的质感,而且表面耐刮伤!! 如果想呈现枪灰或是雾黑的质感,阳极前就要先进行喷沙处理,阳极刚结束用镊子夹出(防油污)置入黑色或灰色“矿 物染料” (化工店有售)溶液中。想颜色深些就泡久一点。总之泡什么色就得什么色!!! 最后用温热机器润滑油全部擦拭表面,使其封闭钝化,此法可保持永久的色泽不变。; 其实所谓阳极就是使铝件接通正极(阳极),通过酸性溶液的导电作用,使其表面产生一系列的反应,增加表面硬度、 耐腐蚀度。并且改造表面物理结构,使其容易吸附染料。 以上均为本人多次实际操作过的方法,百试百灵!!今后弟兄们的铝质零件表面“毁容啦”就不再需要找喷漆工啦!!希望多提宝贵意见!! 针对专业人士的需求,作如下回复: 送电伊始,电流密度为0.5A/dm2,在25分钟内分5~8次逐渐把电流密度提高到2.5 A/dm2,最终电流密度依零件尺寸、表 面积、材料具体成份、达到要求而定,一般在1~5 A/dm2为佳 2、 电压一般为8~12V最终电压依零件尺寸、表面积、材料具体成份而定。 使用草酸为电解液的产品颜色依铝合金成分和阳极时各种条件有关,可承银白、黄铜色、黄褐色的氧化膜。建议使用 12%(V/V)的硫酸溶液,价格低廉、溶液稳定,可得浅银灰、银白色氧化膜,不影响后期染色的成色,就算不染色也有 不锈钢的质感!!!!!! 电流的预设曲线,因材料成分、欲达效果等因素而异。

楼主:
谢了,我会等的,实际操作起来,还望指导一下

楼主:
机油封闭式可以的,而且不错,闲云孤鹤有处理出来的成品吗?看看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油封闭式可以的,而且不错,闲云孤鹤有处理出来的成品吗?看看照片

有的,明天给你上图,我也是经常少量的阳极氧化,如果氧化前好好抛光效果会相当的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