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第一次糊船失败,大虾们帮忙。。。。

楼主(2010-05-10):
第一次糊船,一周啦,还粘手 。。。咋办?????哪位大侠有办法。。。。

网友:
如果是环氧胶的话可能配方比例有问题,或胶水受潮了
建议加温试试。。。
不行的话干脆重糊一次
失败是成功**

楼主:
加温不会化掉吗(⊙_⊙)?

网友A:
原帖由
好友
于 2010-5-10 22:37 发表
加温不会化掉吗(⊙_⊙)?
环氧树脂要加温固化。

楼主:
要多少温度?太阳底下暴晒不行吗?没条件呀!!!多加点固化剂再刷一层可以吗?

网友:
环氧树脂不同的固化剂配方, 固化时间也不同的
楼主用的是什么固化剂,配比各多少?
没加温设备可自制简易的 ,如果玻璃钢不大的话最简单的拿只100 200W白炽灯开着近距离照几个小时,这样温度也能加到50度以上。太阳底下暴晒也行,问题现在还没进入盛夏,只是晒还谈上暴的程度。
还有配胶的时候一定要搅拌均匀,我个人感觉LZ还是在固化剂配比上出问题了

楼主:
应该是固化剂放少了,船头部分还可以,船尾粘手。有补救办法吗?再刷一层可以吗?

网友:
那就重糊吧! 一定要搅拌均匀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可以试试用丙酮刷涂后,用热风吹后再涂环氧树脂来补救

楼主:
刚才用200瓦灯泡将船尾烤化,刷了一层固化剂,然后用刷子戳戳戳。。。最后又刷了一层环氧树脂,目前固化很好,不知道会不会形成两层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