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自璇悬停练习方法 ~

楼主(2010-05-10):
感觉没有头绪  是不是先缓慢自璇 然后根据机子形态方位实时调整副翼啊? 熟练后方可加快自悬速度?

网友A:
先把正飞自旋悬停和倒飞自旋悬停练好了再说,可以做到自旋时任意控制飞机位置和走向。

网友:
先缓慢自旋
再慢慢加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正飞自旋悬停和倒飞自旋悬停练好了再说,可以做到自旋时任意控制飞机位置和走向。

我也是这么打算的啊  呵呵 就是在问怎么练自悬悬停啊!

网友:
先在你最熟悉的方向悬停。然后往一个你最熟悉的方向慢慢转45度,熟悉后逐步增加度数。直到可以360度。

网友:
缓慢自旋,大约每分钟6圈的样子,打舵一定要用点舵,切忌拖舵。舵量要小,要有提前量,不能看到左倾打右舵,看到左倾可能是打拉杆。首先体会到这些了,慢慢的就有感觉了,然后可逐渐加快速度。越慢越难,快自旋只是看起来难,其实比慢自旋容易。慢自旋要求相当精准的点舵和判断,而快自旋主要是找准节奏。这是一种练习方法。
再一种练习方法就是将航线的圈走小,慢慢小,慢慢小,直到小成一个点,就成了自旋悬停。
第一种基本功扎实,对日后练习帮助较大。
第二种容易理解,日后练习中会出现某些障碍。具体看你自己慢慢体会了。
总之没捷径可走,练才是王道。
我也正在练习中,个人心得,不对之处请老鸟指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打算的啊  呵呵 就是在问怎么练自悬悬停啊!

看错了,还以为你问自旋翻怎么练。。。

自旋悬停的话,先把4面悬停搞好,然后非常慢的转,然后一点一点加快速度,循序渐进,什么时候自旋悬停成条件反射了,就能上真机了。
给你来俩我的视频,模拟器的。也是在苦练。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们,回家慢慢折腾,直机路漫漫,无止境!
昨天还和老婆说笑,直机这东西需要钻的东西太多了,可以玩到老,呵呵!

网友:
好帖啊,正好在练自旋,学习了

网友:
直机要学的东西真是太多了。

网友:
苦练中的飘过

网友B:
眼力太好了,模拟器也可以飞那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眼力太好了,模拟器也可以飞那么小!

视频问题,电脑上玩儿的时候挺大的,我分辨率1920*1200,可是压缩完就变成这样了。

网友C:
错了,是先快快旋,越慢越难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错了,是先快快旋,越慢越难控制
                       的确如此!  越慢越难!

网友:
我现在左右自旋室内可以定点了,室外不行。

网友:
看到楼上的朋友有的说先练慢旋,有的说先练快旋,那到底是先练哪个好呢

网友:
四面悬停过关,就可以慢自旋了。

网友:
不是先练哪个后练哪个的问题  本质就在于大脑对直升机处在360度各个位置时的控制能力  直升机转的越慢直升机处在360度各个位置时的时间就长 你适应并控制直升机处在360各个位置时的反映能力也就慢慢提高 也就是提高大脑条件反射的过程  在还没有形成这种条件反射的情况下直接采取快速自旋的方式的话几乎是没什么长进的 也就是慢速掌握的熟练程度决定你快速时的反映 转的越慢考验的是你的耐心但随之而来的是你控制能力的直线性的提高  要多慢有多慢 越慢提高的越快越早 不要犹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错了,是先快快旋,越慢越难控制

不敢苟同,或者朋友来个超快自旋航线我看看

网友:
我也在苦练这个和自旋翻

网友D:
请问IT 民工 用什么软件录制的?
我用屏幕录像专家,会把系统拖的很慢。。。

网友:
我觉得是先慢后快最后再慢(最后是完全定点),你可以先尝试开始就先左方向微调到底

网友:
模拟器是最快的学习方式

网友E:
看出来了
IT民工也是日本手
自旋刷不错
我也在苦练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IT 民工 用什么软件录制的?
我用屏幕录像专家,会把系统拖的很慢。。。

先模拟器软件录制,然后回放时用截屏录制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出来了
IT民工也是日本手
自旋刷不错
我也在苦练中

自旋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