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PRO平衡冲问题

楼主(2010-05-10):
平衡冲坏了,,3S中间那节电冲不了   ,上图,新手,不知是进里面哪坏了。不知如何是好,有没高手给医治医治。。。。

网友:
我也是这样

网友:
拆开看看,也许是插座的问题...........

网友:
我的是一会儿好冲 一会儿又不充 感觉是个神经病 不过好久没有用了 等有时间再拿出来看看

楼主:
以前插上电源时进行自检,三个灯首先是亮黄色---红色---黄色.最后就灭了,插上电池后三个灯是红色..等冲饱后全变黄色...可现在插上电源后只有两个灯闪(自检),插上电池后中间的灯也不亮,之前以为中间的灯烧掉了,冲完电后用表测3S伏数,4,22  ,3.81,4.24   我的妈呀,,中间的那块电一点都冲不了.搞得我那块电池都不敢用了,,都不知如何放电.现在唯有用针插进孔里面连接电机1S,1S逐块慢慢放. 电机K数不大,速度慢死了,

楼主:
之前把它拆开看了看,,那个烦啊,,电子盲.哪会,一点都看不出哪里有异常,有万用表也不会测...真是那个烦啊,,有哪位高手开开金口说说大概是哪个零件坏了???

网友:
找中间的灯不亮的那块板上  2级管SR260  换个.多半是那个管子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你说的,用表测了一下三块版的那个二极管SR260果然中间那块板的二极管有异常, 等我买了管管换下来看看如何。在这太感谢你了

网友:
我也有收获  回头也来换  LZ换好了要出来说说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烦啊,知道问题所在但那二极管SR260都不知到哪找来换,看来还是要到淘街去买,买一棵真不好意思开口:loveliness: :loveliness: 这几天看来是换不了了,等搞好了一定回来报告

网友:
SR260是个肖特基2级管.只能用原型号换.或SR360.一般的整流管是不能代换的.

网友:
我有4个LIPO,都工作正常,^_^

4个电池一起充,还有2个0851,可以最后用来平衡一下

网友:
SR260我们这里没有卖

网友:
奇怪怎么都是中间一组先坏,我的也是

楼主:
今天下班终于有时间去买了,,坐上广州地铁5号线,再转1号线公园前站下车,直奔淘街,距离不近啊,离我住那也有差不多三十公里,跑这么远去才买那几棵二极管, ,说真的有点不值.来回地铁12大元了........淘街果然是淘街,什么东东都有得买.很容易就找到一间电子店,,小小的SR260居然收我1.5大元一棵,SR360还要2元呢. 我还以为那小东西一毛钱一棵都给多它了.没办法,就是要5元,10元一棵也得买啊,,不然路费泡汤了.还浪费了时间..
      在这再次感谢回贴指导的模友大哥们,没有你们我就是研究一年也搞不懂它..

复件

最左边的是刚拆下来的260,另外那三棵是刚买回来的,那两棵大的是SR360,没想到360比260大这么多.

最左边的是刚拆下来的260,另外那三棵是刚买回来的,那两棵大的是SR360,没想到360比260大这么多.

买回来后马上把260焊上去,呵呵.焊接技术一般差,

买回来后马上把260焊上去,呵呵.焊接技术一般差,

复件

搞定后拿块3S来试一下,修复成功了.呵,那块3S是自己为摇控器DIY的,外表难看不过挺实用

搞定后拿块3S来试一下,修复成功了.呵,那块3S是自己为摇控器DIY的,外表难看不过挺实用

网友:
修好了.能用就行

网友:
现在都能亮了,可是风扇不转了,我现在还是不敢用它来充电,

估计就是因为风煽坏了,才导致那个二基管过热烧毁的 风扇是好的就是不转 估计是旁边的集成块烧了

网友:
二极管坏了,换了就OK,我已经修好3个了

网友(2010-10-09):
我的也坏了

不过已经排除  故障排除 先找了一个YS95 的稳压2极管子焊上去 灯亮了不过充不到好久就会红灯会一闪一闪的于是找了个 显示器释放上的 SR160 换了 现在 一能正常使用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