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UTABA的10C和FF9,JR的9X2

楼主(2010-05-10):
请问一下这三个控有什么区别啊,为什么10C的价格比FF9和9X2还低点?飞油机哪个比较好啊

网上看到的:FF9和9X2是二次变频,9X2不是优先熄火。。。。

网友:
10C是不带舵机的。

一般飞固定翼用FUTABA,飞直机用JR。

网友A:
无论是飞固定翼或直机,JR9x都是首选!FF9已经过时就不谈了,10c实际上只有8通可以比例控制,慢速收放起落架或襟翼无法设置。所以10c只能作为初级入门用,价钱差不多的投入,JR是首选!

网友:
我刚出掉9xii,入了8f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论是飞固定翼或直机,JR9x都是首选!FF9已经过时就不谈了,10c实际上只有8通可以比例控制,慢速收放起落架或襟翼无法设置。所以10c只能作为初级入门用,价钱差不多的投入,JR是首选!

谁说的  10c只能作为初级入门用   不懂不要乱说     10c 比9x2 强大很多

网友:
10c就是手感不怎么好

网友:
手感乃个人之感觉也,10C功能强大是不容置疑的

网友A:
10c功能强大?请问你是不懂还是装懂,你告诉我,10c设定起落架慢速收放怎么设?

网友:
10c的通道9、10只能作为开关!实际上只是比例8通道!JR就是不同,名副其实!JR各通道速度可以随意设定。

网友:
8fg有servo speed 功能,10c没有吗? 不玩固定翼,但是直升机功能和性能方面,9xii和10c没法比啊,就是不满9xii的直机方面的功能,所以出掉换了8FG,很满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c功能强大?请问你是不懂还是装懂,你告诉我,10c设定起落架慢速收放怎么设?
现在有多少人会用到起落架慢速收放?控里面的飞行模式联动功能设定才是最重要的。我多个朋友都玩的是空机上万元F3A,也没见谁用这个功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c功能强大?请问你是不懂还是装懂,你告诉我,10c设定起落架慢速收放怎么设?

你9x2 设置个 推油门 记时间  开3 d 记二段时间  锁定油门调螺距(9x2 一锁油门 就到熄火降落曲线)
任意指定开关  比如抛个条幅 啥啥的     滑翔机功能 就更不要谈啦  10c的滑翔机功能大幅加强  上专业级别的啦 逻辑开关 蝴蝶刹 等等    开关可以更具 人习惯 自由切换    等等     就个不能 慢放起落架 这功能 没有 (我还没仔细研究, 不过听说是没 )但是不能以点盖面

网友:
JR9X2、10c我都用过!而且本鸟人喜欢玩像真机,固翼直机都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只能上FUTABA12FG!所以我的观点是:功能强大还是JR,除非你不玩像真!

网友:
楼上是喜欢死板的9x2的人。同时拥有2者的情况下,想象力丰富的人都会喜欢10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论是飞固定翼或直机,JR9x都是首选!FF9已经过时就不谈了,10c实际上只有8通可以比例控制,慢速收放起落架或襟翼无法设置。所以10c只能作为初级入门用,价钱差不多的投入,JR是首选!

不懂不要乱说,你用不来10C不等于10C功能比9X弱。

网友:
拜托浪鸟同学认真读一下说明书

网友:
就是喜欢10C....浪鸟朋友用过10C ..但是不知道你把10C 124页的中文说明书读完没有......

网友:
要是油直10c強多了

网友:
不知怎么这么多人吹捧JR??典型的自以为是!我觉得FU不错,但我也从来没有诋毁过J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