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咨询!

楼主(2010-05-10):
天6a+音频线用什么
模拟器
好?练习
电动固定翼
!还有!控右下角有好多可以上下推的白色小按钮干什么用的?

网友A:
G4 XTR 凤凰 想用哪个用哪个~~按钮不要动 那是设置通道正反的 要是改动了你要小心了

网友B:
楼上那个不对,只能飞FMS,用EMU可以飞G3 G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