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电下来后.尾管/尾波箱发热!!!!

楼主(2010-05-10):
主要是尾波发热厉害!可能也把热源传递给尾管!是什么原因导致发热呢? 尾轴都是新的!

楼主:
大家遇到过没

网友A:
如果是轴传建议LZ检查传动杆上的轴承是否松脱了

网友B:
检查轴承及齿轮啮合情况。

网友C:
你电池、电机热不热,这是关键,看看有无双浆,还有就是油门和螺距曲线的配合

网友D:
看看顺滑不??有摩擦才会发热的。。

网友E:
皮带过紧 检查皮带的顺畅度, 机子振的厉害可能使尾管移位, 再看看尾轴是不是弯了

网友F:
轴承有问题!

网友G:
该不会是轴承没粘好恰巧轴承又卡死干转了吧

楼主:
是皮带的pro!就算不装大桨放地上50%油门3分钟就热了!怀疑是轴承问题!以前没留意!前天放了点石墨粉!不知有没干系!

网友H:
好像之前看过一个帖子 轴承里面放石墨粉黏度过大 会有干扰。。

网友I:
皮带是不是多转了一圈?相互摩擦导致,或者,和尾波箱某个位置摩擦导致的。我遇到过,烫手。

网友J:
轴承里面放石墨粉会很吵 不如原来顺滑

网友K:
先检查皮带..在检查波箱轴承。如果皮带有磨损就说明皮带装的不够紧。或尾管有弯曲。如果皮带没问题。那就是尾波箱轴承的问题。建见尾波箱轴承用进口的。。。国产的确实是很拉圾。飞不了几个起落。就磨损了。

楼主:
看来轴承是最大嫌疑

网友L:
尾波箱轴承 换掉

网友M(2010-07-11):
是否啤令卡著呀

网友N:
不要用石墨粉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