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撑的引起的震动使尾巴金鱼尾怎么解决

楼主(2010-05-10):
尾撑的引起的震动使尾巴金鱼尾怎么解决?
尾撑螺丝放掉一颗就好了!这样很不安全!
请问如何排除震动呢?
轴传的!
450和700都有这个问题!
如何解决?
谢谢大侠赐教!

网友A:
NND 拆掉你 看你还震不震
尾撑自己不会震 只是其他地方的震动被尾撑放大了。。很多人忽略了尾桨的平衡 建议把尾桨和尾桨夹放在一起做个平衡,,,!!

楼主:
其他部位震动给放大了?请问是什么部位?该如何解决?
做过平衡了

网友B:
450震动好找一点,700就麻烦了,发动机震动大。
我的700也会一点金鱼尾,正烦呢。

网友C:
就是啊!真是烦人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