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接收机的一个通道上接通个开关

楼主(2010-05-10):
我想在接收机的一个通道上装一个LED灯的开关(LED用接收机的电 5V的),该如何改呢?需要加什么元件吗?

网友:
用运算放大器做一个

楼主:
运算放大器为何物呀 电子电路不懂 能具体点吗 谢谢

网友A:
不懂就没办法了,要不找个舵机电路板也行,把原来接 舵机电机的两根线拆掉,使用其中的一根接LED,LED的另外一端接正极或负极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就没办法了,要不找个舵机电路板也行,把原来接 舵机电机的两根线拆掉,使用其中的一根接LED,LED的另外一端接正极或负极都可以。
这个办法好,还可以做成打到不同位置发光颜色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在开关关闭的时候led会耗电吗?

楼主:
我有个舵机的电路板 但是没有电位器 能接吗?

楼主:
有高人能告诉我在没有电位器的情况下怎么接线吗?
现在直接接在电机的线上  可以亮 但是不受控制

网友:
用舵机板,你还要把电位器接上,并调到中点位置

电机经正反并联接二个LED(加限流), 可以双色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