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401的自旋性能

楼主(2010-05-10):
.

首先要把401的行程打到100以上,我这根尾轴比较长,可以打到120都不撞墙,现在我选择110行程量

看,在最大攻角时候可以达到这样恐怖的角度,实际飞行打舵会用不着那么大的攻角,这个是401自己控制的
行程,估计极限掉转时候会用到.飞急速侧钟摆时候就可以体验了

这个图片是在中立点时候的锁尾攻角
机械部分搞完之后!然后我们下面要开始重要的设置

进入舵机行程ADJ菜单

rudd(尾巴)把左右行程调到100%以上,高手们推荐是150%,我外场试验了几次改在130%.

这个菜单是加快尾巴的自旋速度,而不是字面上的舵机行程,因为真正的舵机行程是在第一张图片那里
的401旋钮上面控制的.那么跑来这里加快这个尾巴的自旋转速有什么意义?
意义在于:这样可以提高尾巴的解析度,让尾巴自旋跑得顺畅.

然后接着要在D/R菜单调整尾巴的大小舵了

因为前面的ADJ菜单我们加大了130%,所以如果还是按照默认的100%D/R那么尾巴打到头是疯转了
要在这里找到一个合适自己手感的数值,把自旋转速降下来

以前在3级风以上我感觉401自旋会发卡
按照以上几个步骤设置之后
大风天气下401的自旋性顺滑能会提高很多

网友(2010-06-24):
这个值得学习下。。。

网友:
不错的经验,现在我把行程里调为 150了
大小舵还是在 100%,
尾巴居然反映也不是很快。。纳闷中。。

网友:
顶起来,以后用得到。。

网友:
好. 我的401都无这么调过.嘿嘿. 要试下....

网友:
为什么我的401非要在尾桨为零度左右才不漂移呢?而且发现调零度后行程调到最大都不顶到微波箱…是我调节的问题?

楼主:
角度按照前面图片中的大概在8度这样OK.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750不大清楚.因为用750的朋友说是不需要中立点锁尾角度也行.
而401是肯定要
朋友,你此处说的是:401需要调整尾桨夹的夹角来达到满意的锁尾效果么?另外问下你的飞机尾桨夹角是多少?可以的话希望加q聊聊?543784765

网友(2010-05-19):
引用 楼主:
倒飞倒退突然一下甩过来主要是手法问题,这种状态下飞机是处于平衡临界
不能突然打斜盘和螺距
我以前也是老怀疑硬件问题.后来发现不是这么回事

是这样的 我开始练习倒退的时候 也甩过几次 记得有一次直接甩了180度 直接炸了 后来修好 不知道怎么就不甩了  我昨天另外调了下机器 又开始甩了 而且发现尾巴锁不住有点飘 我想应该不是手法问题 我都飞1个月倒退了 手法早不出问题晚不出问题 现在才出问题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750够快了哦 我都觉得要降低用 慢速的自璇翻 漂亮 也比快的难

不是自旋速度的快慢问题,而是自旋速度的均匀更重要

楼主:
倒飞倒退突然一下甩过来主要是手法问题,这种状态下飞机是处于平衡临界
不能突然打斜盘和螺距
我以前也是老怀疑硬件问题.后来发现不是这么回事

楼主:
甩尾巴只有2种原因,
1滑套发卡
2尾巴变矩杆有虚位了

网友:
陀螺正着装的尾巴有点向左飘  倒退正时针画圆 飞到我对面尾巴向左的时候突然一下甩过来 对尾了 差点就炸了 能解决吗我明天试试

网友:
Ls:皮带稍微调紧一点

网友:
可以 不过我的401今天又开始甩尾巴了 不知道怎么会事 前段时间也有过 后来不知道怎么调好了 今天又开始甩了 而且发现尾巴有点飘 当时不甩的时候尾巴也不飘

网友A:
750够快了哦 我都觉得要降低用 慢速的自璇翻 漂亮 也比快的难

楼主:
对750不大清楚.因为用750的朋友说是不需要中立点锁尾角度也行.
而401是肯定要
亚托750,福特把520之类的新一代陀螺仪的自旋性能都比401好.练习到自旋翻之类的动作就会明白了.

但是401对飞机震动没那么敏感.容易产生那种刚刚的"棍子式"锁尾效果.新手多喜欢

网友:
楼主的电子设备和我的一样哈·~~~有控要请教下楼主的具体用法~~~~对了你的控是jr9x不看着很像!最后帮顶

网友:
适用其他型号陀螺吗?比如750

网友:
学习。。用6C没的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