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器呀利器(运12的制作)6/2日总装完成!等待细节修饰与涂装!

楼主(2010-05-10):
找厂家定做的泡沫,30KG密度。爽啊~~~

准备开工我的灰机...运12
第一次搞泡沫,有点激动,激动的都开始冒泡了...

翼展1.6M左右大小,实际灰机制作的时候再慢慢完善..一步步来

慢慢来,机身与机翼粗加工完成
感觉机身粗了些,只有照片做参考不好做啊..
再打磨一遍机身,机翼用3MM碳杆加强

网友:
=着看直播

网友:
占楼!等直播!

网友:
挤进前10 哈哈

网友:
冲题目进来观赏,不虚此行,等后续

网友:
没睡着,我是来顶贴的,

网友:
前排观看

网友:
希望可以列位精华帖!

网友:
中 国人造中 国鸡!

  支持LZ早日首飞

楼主:
工作比较忙,我会慢慢更新

对于我来说接触泡沫DIY还是.
大姑娘上花轿—头一遭
很多地方不懂的还要请教各位DIY高手

真正迷恋上运输机还是归功于小马哥放毒

小马哥的运7

闲话不多说,找热切割的电源去了

网友:
哈哈,就等你的团购了,我的CNC机还没开过工呢

网友A:
Y-12有一个着陆反桨的减速功能,是反转浆距的,可以大幅度缩短着陆滑跑的距离,呵呵,楼主能否实现下?让俺开开眼。

正反两个变距桨估计难搞的要命啊,考虑下车用的双向电调,实现着陆反转桨,大大大幅度缩短滑跑的距离啊!!牛的太啊。

楼主折腾,俺们见识啰,期待中。。。

网友:
山地车不错,楼主也是米啊!

网友B:
可以用电直的尾桨变距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电直的尾桨变距器啊

9494,支持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电直的尾桨变距器啊

这样可以做4D了

楼主:
龟速更新,慢慢做
机翼用碳杆加强,平尾与垂尾为双层5MM珍珠板+轻木片三文治式加强
机身内部待掏空
下一计划为装上机翼斜撑杆与起落架系统

网友:
◥█▄▃▁
...◥█☆█▅▄▃▁▁▁▁▁▁▁▃▄▅00▅▄▁
〓▇█████顶人专用灰机████████████▅▄▃▁▁▁▁▁
〓〓〓█████████████◤             o
                        o
好手艺

楼主:
断续的更新,慢慢的搞
做了,两个机翼上面的斜撑点,可拆卸结构斜撑哈~三合板用环氧粘在泡沫机翼上面

败家啊...存了几年的电机都翻出来用了
动力初步计划用2208KV1100带7寸GWS3叶浆或者8寸GWS3叶浆
大家帮忙看看动力如何,双发的(PS:实在不行我就用1800KV的2208)

机翼刷了两遍白乳                             胶了..
再刷一遍就用细砂纸打磨打磨,喷丙烯

发动机吊舱
电调开口在侧面

好了,更新到此结束,先去吃点饭,饿了..

PS,好久没吃猪肉了

网友:
机头要减一下肥。。。。

楼主:
我做飞机就像便秘的时候拉屎一样...
都是一点一点挣出来的~...
多么希望有时间稀里哗啦的一下就拉完啊

楼主:
哈哈,一天拉一点,这个灰机就快OK啦...

肚子上的电池仓,2200mah的电池塞进去刚好

忍不住要抱起弄一火,舒服惨了~

动力,2208KV1100
浆和电调都还木到~

好了,更新到这里
在过几天就可以鸡鸡就成年了
就可以破处了
就...
爽了噻!

网友:
感觉怎么比例不怎么爽,身体大,机翼小。

网友:
 好啊快点拉完啊

网友:
XXD的2208貌似只有1200rpm/V的,不是1100rpm/V的。1200的上8040×3桨非常不错,满油静拉力可以到500克以上,电流才8A。不过这样的配置,整机起飞重量不能太大,1300克以内为宜,另外因为这个配置桨速偏低,飞机的翼载要尽量降低,不然会容易失速。

网友:
自行车不错!喜欢你的刹车!CR?

楼主:
楼上也是车友啊,我的刹车是CR的,很不错!:loveliness:

网友:
强力支持!

 国产的机机,队伍越来越壮大了。

楼主:
掏空机身内部,安装前起落架转向系统
蓝色的线是电源延长线

开始测试前轮转向,效果很不错!

机翼下方的电子设备仓

内部掏空减重
没有好的设备,我用电烙铁慢慢一点点烫出轮廓,用手掰成这样的,痛死我了...
效果不错,轻了很多诶

楼主:
一定要戴防毒面罩,我闻了一会,恶心死我了现在....

起落架测试视频还没审核通过

小马哥多多指教

网友:
讚一個! 做的很漂亮!  搞個舵機測試器!就不需要拉滿腸子這麼麻煩了

网友:
漂亮支持帮顶要有细节会更好

楼主:
第一次晓得我手机还能上论坛诶

网友:
哦!不错啊!期待试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Y-12有一个着陆反桨的减速功能,是反转浆距的,可以大幅度缩短着陆滑跑的距离,呵呵,楼主能否实现下?让俺开开眼。

正反两个变距桨估计难搞的要命啊,考虑下车用的双向电调,实现着陆反转桨,大大大幅度缩短滑跑 ...

对于这个尺寸的飞机完全没必要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用反转。。。有变距浆

楼主:
上了动力设备,总装完成

换个角度

现在整机差涂装和细节修饰...嘿嘿!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3NDYwMTIw.html

起落架转向测试

还是不会贴视频

网友:
拉杆最好做一个弯。。不做很容易扫齿。。。。

网友:
再顶一个

 祝早日试飞成功!俺得赶紧回去把运七修理,来个国产运输机集结

楼主:
小马哥,争取周末一起飞

网友:
又是个大灰机!呵呵!

网友(2011-05-16):
好飞机呀!很强大!我什么时候才能做这么一架呀!

网友(2012-09-05):
肚子大了期待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