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我的DIY铝材阳极氧化经验

楼主(2010-05-10):
刚刚看到有同学问DIY铝材氧化的工艺,看到很多踊跃的回帖,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77384&extra=page%3D1&page=1,我在这里发表一下个人的实战经验,大家交流一下。

首先,我们要界定什么铝材能做阳极氧化, 因为不是每一种铝材都能氧化得成功的。 合适做阳极氧化的铝材应该是高纯度的铝材,国外用6061,国内用6063。压铸出来的铝件,因为含硅高(如ADC12, 含硅量逹12%),不合适做阳极氧化。一定要做氧化的话,只能做化学氧化(又叫带电氧化)。其他合金铝材,情况一样。
所以,大家在D铝材件时,要选购好正确的铝材,最好在买铝材时,声明要买能做阳极氧化的材料。国内一般能氧化得好的牌号是6063。

材料准备好后,就是准备用具, 容器可以用普通塑料水桶,一般超市卖的水桶都是PP材质的塑料(PP = 聚丙烯),PP比PVC的容器要好,试过自己用PVC板焊成水缸,可能灰色的PVC板含杂质太多,造成氧化槽液污染。容器大小,最好用20升或以上的容量,视乎工件的大小。

电源可以用电瓶车的充电器,但是我觉得效率太低了,有条件的,最好要选一个大一点的好,可调直流稳压电源,最好能达到20V, 30A。 电流用量的计算(电流密度),一般的公式为 12ASF,就是说 每平方英尺的氧化面积用12A的电流。(一米=3.3英尺,计算时记住氧化面积是4面都要计算在内的,就是说,铝件跟槽液接触的所有面积,特别提醒,因为很多时候做片状产品氧化时,都只算一面的面积)

悬挂铝件可以买铝线来绑就好, 有条件的,当然可以搞个钛挂具。阴极可以用石墨条, 找不到石墨条可以用铅笔芯.
氧化过程: 清洗,除油----过水----碱蚀----过水----出光----过水-----阳极氧化----过水-----着色----过水----封闭----风干
清洗除油,家里面可以用一般的洗洁精,就是平时洗碗用的那种,热水+洗洁精泡,用牙刷整个刷一遍,特别要注意盲孔,阴角位置的清理,这个很重要,一点点的油都会让你的氧化失败告终。藏在阴角的油,不知道会在那道工序渗出,后果无法预料。。。有条件的,也可以用化学溶剂除油,比如化油器清洗剂等等。几块钱一罐的自喷装,挺管用。

从上面流程,大家都看到,每道工序后都必须要过清水,因为每个地方的自来水质量都不一样,建议有条件的,最好用纯水,过水是用水桶盛清水或纯水,工件放进去水里涮, 工件不要长时间泡在水里,涮水后应尽快进行下一工序。进入下一工序前,甩一下工件以减少粘负在工件的水带到下一工序的缸里,影响下一缸液的浓度。

碱蚀和出光2个工序,目的是把工件表面的氧化物及杂质去掉,可得到更漂亮的阳极氧化表面效果。如果工件刚机加工出来就进行阳极氧化可以跳过。

阳极氧化一般是用浓硫酸, 如果不好买,可以直接用电池(电瓶)水代替。阳极氧化的槽液可以重复使用,如果发现槽液浓度不够,就适当地添加硫酸。可以用比重计以及PH试纸检查酸度。  新调的阳极氧化槽,最好加点纯铝粉以添加槽液的铝离子含量,如果没有铝粉,也可以用一块铝板,用高电流氧化数少时,同样可以为新开的槽添加铝离子。

氧化缸的温度,会随着氧化时间而提高,氧化缸液的温度,最佳要保持在20-10度, 不应超过24度, 家里没有冷却设备,可以用塑料饮料瓶数个,里面放水,然后在氧化前一天晚上放冰箱速冻室里让结冰,氧化时,把里面是冰块的饮料瓶丢进氧化缸里达到冷却效果。

着色最好买铝材氧化专用的颜料,价钱也不贵。 我很少染色,个人比较喜欢原色。
着色与否,阳极氧化后都必须进行封闭, 最简单的封闭办法是把氧化过的工件放开水里面煮1个小时。水最好用纯水,不然自来水的杂质会让工件变色发黄。

家里面做氧化,其实也很简单,不过一定要注意安全,最好准备一桶碱性溶液,以防酸液沾到皮肤或其他物件时,马上中和。还有注意场地的通风,排气扇是必须的。耐酸碱眼罩,防护衣,也是必须的。
处理酸液时,我们有一条3A守则, AAA = Always Add Acid to water, 就是说,永远都是往水里添加酸液, 如果反过来加水进酸液里,酸液马上会沸腾飞溅,甚至爆炸, 后果严重,切记,切记。

网友:
原来电瓶水也行!谢谢!

网友:
LZ 文中有一句话   “最好准备一桶碱性溶液”----   请教:碱性溶液是什么?哪儿可买?桶是什么材料的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洗衣粉开水。容器也是一般的PP塑料水桶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客气!  经验分享,大家交流!

楼主:
我要跟7爷学习的还多着呢!

网友:
学无止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拉丝是在所有工序之前就在铝材表面用沙带机拉出来的纹路, 拉丝纹的粗细,取决于所用沙带的粒度, 其余氧化过程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简单的就是洗衣粉开水。容器也是一般的PP塑料水桶就可以了。

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老大的加分啊!

网友:
折算起来就是每平方厘米4MA的电流?

需要氧化多长时间?

网友:
楼主在线,正好请教:

”悬挂铝件可以买铝线来绑就好“,“铝线”会不会 氧化地变细,是不是铝线要粗一些?
“ 最简单的封闭办法是把氧化过的工件放开水里面煮1个小时”   是在家里的 铁锅 还是 铝锅里面煮?是不是一直保持 沸腾状态?

专业工厂做氧化 有没有专门的机器买,还是工厂自己参照LZ所述的工艺来 DIY 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电流密度属于低密度了,须要25-45分钟

网友:
说的够详细的,正需要这样的东西,电流,电压中途不需要调节吗?槽液的比重和电瓶水一样的吗?如果不一样比重是多少?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阳极氧化时不会减少工件的尺寸的,相反,还会加厚工件的厚度,当然,铝线会在前面碱蚀的工序受到腐蚀而变小,但是,这个不会很大,因为,你不会让你的工件腐蚀那么多。

封闭可以用铝或不锈钢锅来煮,是要一直保持沸腾。

专业氧化厂都是这样差不多了,只是专业氧化厂的电源很大,因为要考虑效率的问题, 缸也是用PP板材焊成,一般都是现场定制安装的, 还有专用的冷却系统,好的氧化厂,还有等离子酸气回收系统。废水处理设备。。。

网友:
看来 ,LZ 不是 一般 DIY的 水准了。是业内的专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概是每平方米120 安培这样子,这个属于低密度的氧化电流,大概需要25-45分钟。

楼主:
回复 网友E:

家里小规模DIY的,电流电压偏差15% 不用调节,比重跟电瓶水差不多,偏差10%以内问题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不是我的专业,DIY也是被逼出来的。。。。经常DIY及生产一些小批量的铝材样板, 找不到好的氧化厂愿意做的,只能自学并不断试验。。。。。

网友:
再次感谢,我们这边就是难找啊,这样的厂家

网友:
还有这样的电源在什么地方有的卖?

网友:
技术贴要用力顶上去

网友:
 这这些年,啥都有,阳极氧化的diy也来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淘宝应该有的, 可调直流稳压电源, 最好买个20V 30A以上的, 我用的是香港的一个品牌,比较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小小心得。。。不算什么技术~~~~

谢谢帮顶!

楼主:
回复 网友G:

比较喜欢**的一句话: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我见过 几类 专业铝合金氧化厂 出现的少量状况(我见过的是出厂后的成品,以下4个状况不是同一批产品,都喷砂氧化):

1. 染成黑色的铝合金表面,手一摸,手指会变黑。
2. 染成黑色的铝合金表面,手指一按,铝合金表面有手指痕,用布檫不掉指痕。
3. 染成黑色的铝合金表面,有油斑是的,表面反光不一。
4. 铝合金喷砂,只氧化,不染色。手要经常接触铝合金表面,用久了, 喷的砂好像 会掉,表面变得斑驳陆离,不好看。这种情况是不是工厂根本没有氧化,只是喷砂。

不知楼主 实践过程中 遇到过以上现象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照你的描述,工件根本没有被氧化, 请问是什么材质的铝材?压铸件吗?

网友:
没办法LZ你这帖太强了,非要逼着我这潜水的冒泡啊。把你顶起来,方便大家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你的描述,工件根本没有被氧化, 请问是什么材质的铝材?压铸件吗?

只知道材质是 铝合金型材。更多的信息就不知道了。(LZ的意思是 前三种出问题的产品可能没有氧化,直接染色了?最后掉砂的也是没有氧化?)

另外 LZ文中 氧化前的工序”出光“是什么意思? 铝合金上  可以氧化出来字,不知 如何氧化的。

网友:
顶一下 我也准备开始实验了东西已经准备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出光是用化学方法抛光, 是比较难掌握的一道工序。 铝型材一般杂质比较多,特别是工业铝型材,根本不适合做阳极氧化,如果非要氧化型材,需要去铝材厂定制6063材质的型材, 模具费约1000-3000,视乎型材的复杂程度
在氧化件上出字,有几种方法,氧化前雕刻,镭射,喷砂, 只靠阳极氧化出字,就可以用屏蔽办法, 也可以在氧化后喷砂,激光。

网友H:
学习了,多谢楼主分享。
感觉那个电源参数,一般家里没有啊,得去掏宝找呢。

楼主:
回复 网友H:
电源比较小的也可以,只是时间要长很多。
谢谢老申兄的加分啊! 你的手艺,艺术天分,创意,我都非常佩服!

楼主:
回复 网友I:
做好了发个帖啊!
我都几年没有玩这个了,最近有一些东西也要做氧化, 到时候交流一下

网友E:
阴极的面积有比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阴极最好是用6063纯铝板做,比铅板杂质要少,用铝板做的阴极,最小面积比例为1:3 就是说,阴极最小面积是氧化面积的1/3。

网友J:
一定要顶,技术实践出来的强帖。

网友K:
这个帖子太好了 学习中 收藏

网友L:
专业啊
感谢分享
(奇怪,加分显示您编辑的帖子不存在,不过还是加上了 )

网友M:
几个问题,望楼主解答
1.7075是否一样阳极化?
2.硬阳极化(就是坊间说的军规III级)如何做?

网友N:
已经说的很详细了,
各种情况都说到了,真是好人啊,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M:
7075 是合金铝,里面含镁超过20%, 氧化效果并不好,主要是含铜也高,(比6061高10倍)。
MIL-A-8625 军规,其实是质量标准,不是工艺技术流程规范。 本文用硫酸方法的氧化属于MIL-A-8625 II 类, 硬样氧化属于 III 类, I 类是用铬酸的,因为电流要求繁复,膜层不厚,已经很少用。
硬阳氧化与本文流程相若, 只是在硫酸槽氧化时,温度需要临近水冰点的温度0-4°,及更高的电流,来达到更厚的氧化层, 一般氧化后会用含PTFE的溶液(PTFE 俗称塑料王,铁氟龙)封闭,以达到耐磨,润滑,防腐等效果。

网友O:
又悄悄的偷学到一招,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不过在家里玩酸,一个是安全性有点当心,一个是气味不知道大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L:
感谢你的加分!~~~~漂亮的脸孔

楼主:
回复 网友N:
好人不敢当~~~ 大家交流

网友M:
回复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主提供的资料

网友:
1."只靠阳极氧化出字,就可以用屏蔽办法, 也可以在氧化后喷砂,激光。"---------------请教  想有字有图案 如何屏蔽?  贴上用不干胶估计 不行。2.听说过 二次氧化 这个名词,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氧化一次,刻上字,再氧化一次,一共两次?
3.你用过的废 硫酸水 怎么处理的,倒在下水道之前要做些什么处理?
4.工艺过程中,多次要水洗。每次水洗可以用同一盆水,不换洗水吗?觉得每次都换新水的话,用水太多:),这个水用过后,可以直接倒入下水道吗?
5.做这个DIY实践,酸气是不是太大?邻居不会抗议吧。

网友:
楼主说的真够险。
几月前有个新闻,一个富翁在阳台作实验,炸飞了,古董做旧,好像也是电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屏蔽法是用屏蔽油遮盖不想上颜色的地方再去染色,染好第一个颜色后,脱掉屏蔽油,再用屏蔽油遮盖第一个颜色的地方,暴露出第一次未染色的地方,这样就可以染第二个颜色, 3,4,5,6,7。。。。。多个颜色都可以。

2次或多次氧化或电镀,方法同上。

硫酸槽液的寿命大概可以用100次, 要处理就用碱中和, 中和后把盐用网布过滤,水用来冲厕所, 盐跟残渣晒干后卖给收废品的。

家里做氧化,量小的话,强力一点的排风扇应该可以吹散,各人住的地方环境不同,怎么个量才合适要自己试验。一个巴掌大的件,烟雾不会造成对邻居的滋扰。当然,排风量越大,浓度越低。 如果真要经常做,大量做, 肯定要安装个硫酸气回收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P:

古董还做旧, 还舍不得花钱让别人做。。。。。。

也许是报应了。。。。

网友:
多谢大侠!
由于害怕 酸气 ,等有条件再实践。

网友E:
我打算过两天就试了,去天台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打算过两天就试了,去天台试

我觉得 在一楼试最好。

网友E:
我住最高一楼,要准备好东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住最高一楼,要准备好东西的
仔细一想,在天台上实验,比在一楼还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天台玩,要注意天气,雨水落下硫酸缸也可能发生灾难。。。。。

网友:
这个太有用了,以后加工完,筒子就可以自己氧化了

网友:
请问有些资料说用不锈钢板做阴极,我试过几次效果不好,还的我最近在我附近看到许多卖氧化剂,是否有用(附近有一电镀工业城)。我也是用电池液及24畜电池充电器做电源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Q:

本来用不锈钢也可以。。。。。。但是。。。。国产的不锈钢。。。。我这里就没办法找到真的不锈钢了。。。。所以,还是用铝板吧。

网友:
电镀污染环境最严重,浙江一带小工厂都是把废水直接排放,整条河都变成黄色的酸水河,严重污染水资源,杀死水生物,被农田吸收最终害人,严重鄙视用电镀的人

楼主:
回复 网友R:

帮我电镀的工厂,是实施零排放的一家企业,所有污水都经过处理, 空气也经过净化, 固体废物,买给专业化学废物回收公司再循环。

别BS所有用电镀的人。BS浙江一带让河流变黄的无良商人吧。

网友:
没有电化学,生活将是一片荒漠,在每个人的家里、手上,都离不开。
据说牛放屁都会污染地球,那么人类本身排气量也不可小窥啊

网友:
是啊,
要 严重鄙视 没有先 准备好 废水废气处理 就开工的 。
要 严重鄙视 污染环境    侵害他人   的行径 。

楼主:
回复 网友S:

64楼有处理废水处理办法

网友:
你好楼主请问7075能否做阳极氧化?

网友:
不顶不行呀,过两天试下,
请教下楼主,染黑色要用什么染色剂呀,要求不容易裉色的,
还有亮光和哑光工艺上有什么不同,要注意哪些
碱蚀可以做到哑光吗

网友:
电,可以用模型动力电池

楼主:
回复 网友T:

最容易找到的黑色是高锰酸钾, 但是,高锰酸钾跟硫酸接触会爆炸的,自己看着办。

碱蚀不能出光,也不能哑光,只会造成表面粗糙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容易找到的黑色是高锰酸钾, 但是,高锰酸钾跟硫酸接触会爆炸的,自己看着办。

碱蚀不能出光,也不能哑光,只会造成表面粗糙

着色是在氧化之后,不要和硫酸接触,对吧?不过还是要小心点.
怎么出哑光?起砂只能用喷砂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T:

氧化哑光取巧的办法,就是电流密度不够,硫酸氧化槽液温度过高。这个要自己慢慢试验,

喷砂只是表面粗度的形成,喷砂后一样可以氧化得很光亮。不要把2者搞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U:

7075是合金铝,主要特性是添加了很多的镁和钛,氧化是可以氧化,但是要达到装饰性的效果比较困难。主要是含铜高。

网友:
师傅!我想上黑色~请问染料的名字叫什么?多谢了~

网友:
那么封闭有的说擦温热机油即可 有的说沸水煮1小时 哪个好?

楼主:
回复 网友V:

家里做最容易买到的就用高锰酸钾吧,但是要小心别碰到硫酸,会爆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W:

煮水是让水里的氢离子跟氧化面产生作用,把氧化层的蜂窝型的微孔封闭。

热油怎样让微孔封闭,是什么原理,这个我也想请教。

网友:
有种迷彩的阳极化,楼主知道怎么做吗?

网友:
师傅我还想问~电解液的配制是不是可以用自来水?有些文章说用去离子水或者是蒸馏水,这些重要的吗?还有我的铝件型号是6061的~适宜做氧化吗?染黑色的话,如果用高锰酸钾的话~是不是先要醋酸钴50~100g/L浸泡10分钟左右,再水洗后浸泡高锰酸钾15~25g/L或硫化钠15g/L左右5~10分钟。再水洗封闭~~是这样的吗?因为我试验失败了~用的是其他染料~加之硫酸电解液比例可能不对~唉~

楼主:
回复 网友V:

搞那么复杂。。。。。

家里DIY的,就高锰酸钾可以了。

如果你是工厂生产的,直接去买铝氧化着色剂,也不贵,供应商会有详细的应用流程给你。

各地的自来水杂质情况不同,最好用蒸馏水。

网友X:
请教楼主,硫酸溶液的浓度有没有一个最适值呢?

网友Y:
加我 我们家是做这个的 有空加我 329924673

楼主:
引用 网友X:
请教楼主,硫酸溶液的浓度有没有一个最适值呢?

25% V/W

楼主:
引用 网友Y:
加我 我们家是做这个的 有空加我 329924673

太好了!终于有做这个的厂家, 一次氧化几个产品的单做不做呀?

楼主:
回复 网友M:

不知道。。。。。

主要是不知道迷彩是怎样的。。。

网友:
顶起
要是有图那就更完美了

网友:
太好了!强帖!

  谢谢LZ的分享!

网友(2010-06-21):
确实游泳

网友:
真材实料!楼主是我们的榜样。

网友:
上点照片来看看啊

网友:
学习了~~~再问下楼主能不能把电焊机的正负极拿来使用~~~  那个电流比较大,应该很快就可以搞,但是水温上升一定很快。碱性水拿以前蒸馒头的那个碱对水可以不?

网友F:
请教楼主,这个用开关电源行不行的?

网友:
真是藏龙卧虎~~~~这都能在家里弄~~~服了

网友:
这有什么

我们家是专业的

楼主(2010-07-29):
引用 网友F:
请教楼主,这个用开关电源行不行的?

用的就是开关电源

网友Z:
请教楼主
我的是7075铝合金的小工件 想染成紫色 那么表面应该是抛光处理还是用砂纸打磨出拉丝效果呢?
还有 表面曾经喷砂处理过 那么氧化的时候需要先把喷砂的地方处理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Z:
请教楼主
我的是7075铝合金的小工件 想染成紫色 那么表面应该是抛光处理还是用砂纸打磨出拉丝效果呢?
还有 表面曾经喷砂处理过 那么氧化的时候需要先把喷砂的地方处理掉吗

纹理是纹理,颜色是颜色,氧化跟着色对于铝材表面的纹理处理只有轻微的作用,并不相互影响, 你需要什么纹路,效果,比如拉丝,喷砂,等,先在氧化前完成,然后氧化,着色即可。

网友:
实验一下,厂里正好要用到发黒

网友:
这个好帖子

这个好帖 顶顶!!

网友(2011-01-06):
做个记号 ,我以后自己弄 ,免得跑多远: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简单的就是洗衣粉开水。容器也是一般的PP塑料水桶就可以了。

技术交流贴,8错

网友(2011-02-14):
不顶不行呀,过两天试下

网友:
准备开始自己的实验,成功了就和大家分享

网友(2011-07-27):
 永远都是往水里添加酸液

网友(2011-11-28):
谢谢楼主无私奉贤!

网友(2012-01-12):
要顶  我最近想做阳极氧化  不过是个菜鸟

网友:
哪位大哥可以教我阳极发黑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老大的资料,请介绍下含ptfe的溶液好吗?

网友:
做个记号,以后留用。。。。好贴

网友(2012-04-24):
好资料,好经验,俺来虚心学习!

网友:
好经验,好资料,俺来虚心学习!

网友(2012-11-19):
学习了,原来不知道,现在知道了。

网友AA:
原来电瓶水也行

网友AB:
值得大家学习下!

网友AC:
活到老,学到老,做个记号,慢慢学。

网友AD:
谢谢楼主的辛勤劳动.大家都感谢你

网友AE(2013-01-17):
这个收藏起来慢慢学习中~!

网友AF(2019-05-10):
很不错的的分享,很受用,以后不用傻傻的买铝发黑剂了

网友AG:
这可得留个记号

网友AH:
谢谢楼主,有时间自己试一试

网友AI:
引用 网友AA:
原来电瓶水也行
楼主說的电瓶水是干荷式铅酸蓄電池初次使用加的、俗称原液、比重1:28,平时电池门市卖的是䃼充液,主要是蒸餾水,有些是比重1.03的稀酸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