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 天九+KDS-8xtf 2.4G 套装 抖舵问题

楼主(2010-05-10):
模友们大家好 ,

                       本人 用天九 飞YT450V2   原装 pcm 均正常(无抖舵)

                      升级 固郎kds-8xtf 2.4G套装后,调至类型更改为 ppm 其它参数未改。开机后,动作方向等均正常,无区别。但随之出现了轻微抖舵。。
                     舵机回中 缓慢等症状 。。。

翻贴了解到,有模友讲过,2.4G发射接收 距离近的话 就会抖舵 。。。但我已经10米外测试 故障依旧。。有经验模友 指教一下。谢谢!

1[/localimg]

网友A:
有原装的,何必用KDS~~~

网友:
可能是有干扰

网友:
你用其他厂的,,谁能说的清楚。。你用 TDF。。再抖叫他们测试去换。。。

网友:
原配的高频头和接收应该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原装的,何必用KDS~~~

用原配2.4G试试就知道问题在哪:loveliness:

楼主:
 :loveliness: 谢谢大家  ,我回来试试。。。

网友:
用原装才是9通,用KDS的就不如我的8通PCMS稳定了。因为你把9通当8通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