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左右两边大桨螺距相差1度,却无双桨。。。

楼主(2010-05-10):
桨是新的木桨,做了平衡。。。
如果螺距调成一样,就会出现轻微双桨。。
请教下原因。。

网友A:
浆有轻微变形 正常的

网友B:
这是正常的..只要没双桨就可以了.

网友C:
产生双浆的原因很多,但不管相差是多少度(不要离谱 ),最后以没有双浆为准。。。

楼主:
哦 那好 谢谢各位额~~那就以无双桨为准。。本来度数也差不大。只有1度

网友D:
我也差,不过没双桨,照飞

网友E:
桨或将夹有变型了

网友F:
旋翼头精度问题,或者桨精度问题,理论上两者精度都不错的话螺距一样就没双桨的

网友G:
中联换掉试试

网友H:
楼上说的对,可能是中联问题

网友I:
螺距尺测量螺距误差很大的说,大浆偏一点就有1的螺距误差了;我认为没双桨就OK了。

网友J:
木桨这样很正常,因为质地不像碳纤和玻纤那么均匀,所以受到相同的力弯曲程度不一致。当然也有可能是有轻微变形,凑合着飞吧,悬停和小航线没问题的。
这个双桨即使调节消除,螺距变化肯定还会出现。所以根本解决方法是换好的桨。

网友K:
检查桨夹轴承

网友L(2012-02-09):
我的也是,不过不影响飞

网友M:
没问题的

网友N:
精度问题

网友O:
产生双浆的原因很多,但不管相差是多少度(不要离谱 ),最后以没有双浆为准。。。这说法严重赞同!

网友P:
你量的时候斜盘是水平么?不水平量出来是不对的

网友Q:
 不会看双桨表示无鸭梨

网友R:
你的目标是没有双桨,螺距暂时不管,换碳桨就没这毛病了

网友S(2012-10-05):
还有可能是O圈有变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