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们 你们夏天都怎么防止450电调电机过热情况啊 ...
各位老大们 你们夏天都怎么防止450电调电机过热情况啊 请进来说说

楼主(2010-05-10):
各位老大 小弟只飞450PRO 年初入的JJ眼看就到夏天了 听说亚托的35X电调容易过热 请问一下
各位老大 你们的450怎么过夏天啊 用什么方法防止过热 是在不行请推荐一款适合夏天飞行的动力套餐也行 在此谢谢各位老大了

网友A:
飞完4分钟3D下来休息十分钟让电机电调完全凉透再上第二块电池,要不然就等着炸鸡吧。
另外可以换个60A的大电调和天蝎星电机能好一些,但还是要等电机电调凉下来只是等待的时间短一些而已。
最好的方法是整两架飞机换着飞就可以一边散热一边飞……

网友B:
放则极旁电机的风扇帮电调散热

网友C:
个人意见
无论什么电机 电调 都需要冷却
最好间隔10分钟以上

网友D:
连飞十几个起落从不等电机电调电池冷却,A123电池也是下来后立即现场10A冲电的高调飘过~

网友D:
其实,质量过关的电子设备是没有那么脆弱的~

网友E:
觉得还是稍凉一下再飞,这样比较安心点。

网友F:
水冷,搞一个水循环系统,一定效果很好。

网友G:
我的蝎子电调和-8电机,现在就热得一塌糊涂呢,飞一趟下来,要休息10分钟
蝎子的电机和电调是出了名的热,国外论坛上都有人说过的,不会比别的牌子好的。
LZ想不热的话建议上6s电试试哦

网友H:
我和你一样的PRO,感觉电调不热呀,就是电机烫手,但电机是金属的东西热一点应该没啥影响,再热也不过100度左右,只要没有线离电机很近就行。

网友I(2010-06-11):
等冷点再爽飞吧

网友J:
我的35X和2221-6飞到冒烟

网友K:
我大多连飞五六块电,除电机电调烫手还没发现其它问题

网友L:
解决方法:
1.使用60A以上高级电调
2.选用效能高的电机

网友L:
高级电调的MOS管内阻小得多

网友M:
我也是PRO,电调内装过热保护两次,没办法把35X外装了,就好了很多...

网友N:
加个小风扇

楼主:
谢谢LS各位 我已经改6S了 随便飞10个起落都不热 哈哈

网友O:
我SPORT原装35X电调坏了,换上了好盈40A,60%油门悬停一块电池下来电调当时烫手能摸,换电池过程需一分钟,电机电调都只是温热了,直接飞,不用等,你们可以检查下电机齿和主齿是不是太紧,松一点点可能电调温度会下来很多,我的电调是外挂在侧板上的!

网友P(2012-05-25):
好盈飞腾40a加非耐2821 连飞6个电 倒悬停 下来都是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