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亚拓的DS510可以作为450的尾舵使用吗?

楼主(2010-05-10):
请教一下亚拓的DS510可以作为450的尾舵使用吗?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DS510应该和福特吧的9650差不多,是可以用作锁尾。

网友B:
换套齿就是ds520啦

网友C:
没有不能锁尾的舵机

网友D:
原帖由
kasee
于 2010-5-11 00:11 发表
换套齿就是ds520啦

网友E:
DS510是原来是我亚拓500上的斜盘舵机来的,现在想拿来做450的锁尾舵机,具体行还是不行请高手们给个明确的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