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尾抖动厉害,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2010-05-10):
GY401+S9257,450一飞起来机尾抖动厉害,不知是皮带太紧还是什么原因?老鸟们帮帮忙吧?

网友A:
确信调试无误的话,如果尾部垂直翼是玻纤的话,换成碳纤会好很多

网友B:
是金鱼摆尾吗

楼主:
什么是金鱼摆尾?反正就是抖得很厉害,我调试是应该没问题的,呵呵我是新手,都照论坛上的贴调的机器

网友C:
抖得很厉害?
感度不对吧

网友D:
是不是尾巴震动的厉害???还有调低感度试试

楼主:
找出问题所在了,是螺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