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请帮一下忙各位大哥!谢谢~~~~~~

楼主(2010-05-10):
请帮一下忙各位大哥!谢谢~~~~~~我做了一万篇电磁舵也是失败告终!谁能帮我做3个小的室内飞机上用的电磁舵啊!本人不会做啊
做好了在我的邮箱地址告诉我我给你发地址寄信的方式机过来可以吧!
USAY2K@21CN.COM

网友A:
不会吧,就这几天这版块就有好几个电磁舵高手发了几个好贴!你没研究啊?不过线圈、磁铁最好还是买成。

楼主:
就是有工具DIY老左出来的电磁舵总是失败不行的

网友B:
线圈,磁铁,再查查,祝你成功。不行买成品吧

网友C:
买半成品好了,自己安装,很简单的,效果也应不错,登这几天忙完了,我也发个制作方法,都除了线圈和磁铁,就是用1毫升注射器和一块塑料加工就可以,效果也很好。

网友C:
我看了你做的,应该改一下,将塑料管,用小刀修一下,改称凹型,将磁铁转90度安装,还是使用你的固定方法,但磁铁可以自由活动,在线圈外加回中磁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