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换舵机

楼主(2010-05-10):
我的450pro的舵机(410m)小炸(主轴超轻微弯)过后间隙狂大,两个转动有杂音不顺滑,推油门三舵机感觉不同步了飞机乱晃不稳了。想换S3156, 只见说它好的,不知耐炸否,用着的出来说说啊

网友:
3156不适合用在pro上.
因为舵臂比较脆弱,炸机容易断.好处是保护了舵机.
问题是pro换舵臂超级麻烦

网友:
 那用什么舵机,换金属舵臂,就是舵机完蛋

网友:
换齿轮就OK了

楼主:
当初应该入500的,加标准舵机侧板,估计耐炸的多了,不象pro小炸就扫410

网友A:
刚入飞越PRO   正在考虑舵机问题 麻烦各位 推荐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入飞越PRO   正在考虑舵机问题 麻烦各位 推荐推荐

给你推荐个顶级舵机2216MG或者S3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