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能做什么用???

楼主(2010-05-10):
电动车电机铁芯直径266
轴孔17,高度14,16

我 有两个这个(ˇˍˇ) 想~改成直驱

11V电或者12v电瓶  转速能超过10000(1W)转吗 ??

要怎么 设计~哪位高人给指点下~要怎么 缠线。用 多少磁钢  磁钢的大小~  用 多大电调~

谢谢~

网友:
这个做大型直驱电直最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动车电机铁芯直径266
轴孔17,高度14,16

我 有两个这个(ˇˍˇ) 想~改成直驱

11V电或者12v电瓶  转速能超过10000(1W)转吗 ??

要怎么 设计~哪位高人给指点下~要怎么 ...

     槽极太多,12V很难做到10000转/分,另外电机直径那么大,转速真达到10000,巨大的离心力也会将电机甩得支离破碎。

网友:
电动车 好像是 外转子吧 这个铁芯是固定不动的哦

网友:
【槽极太多,12V很难做到10000转/分,另外电机直径那么大,转速真达到10000,巨大的离心力也会将电机甩得支离破碎。】
支持正解。

楼主:
高人啊 !求教高人~!~~如果我把电机分成三个电机组~!按21级缠可以吗 ,别的就让它空着,可以吗??高人 给个意见啊~~???拜托 了!

网友:
转速太高,离心力太强了,还是别干了,危险

楼主:
那么 最高能 做到 多少转/秒???

网友:
还是做电动车最好,

网友:
这个做好1k rpm以内

网友:
槽数是问题呀,这个是64槽,不是3的整数倍,做三相无刷电机有问题
这个铁心应该是有刷电机的

楼主:
shi 是 63的!

网友:
那是我数错啦,63槽可以做三相无刷,但问题是这么大的外转子你怎么用?这个外转子的直径差不多有300mm吧
可以做成21x3      、7x9的定子

网友(2010-06-24):
风力发电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