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

楼主(2010-05-10):
数码相机照的照片容量在4-5M之间,如何压到小于195.3125Kb,直接上传,很多红叉叉 ,是否为容量太大 ,恳请大虾们指点

网友A:
直接传红叉叉就是因为图片太大了~~你用PHOTOSHOP裁剪一下就行···如果你不会用PHOTOSHOP,那么最简单的就是用QQ窗口的抓图工具···呵呵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9925
看这贴吧,很详细。不明白的可以PM我。

网友C:
数码照片压缩大师\PhotoMaster.exe
试下这个,还不错

楼主:
感谢各位热心帮助,已用美图秀秀解决

网友D:
现在的系统很多都是gost的
自带的看图软件 ACDSee
一般双击图片 时都是启动这个软件的
在工具里面就有 图像 调整大小 你设置一下高度 和宽度 这样就可以了
要是想一次调整 很多的照片 那就 点击浏览
打开你要调整大小的文件夹 ctrl+a选择全部文件 或 选择你要 调整的文件 确定后
那 你选择的照片就 一次全部调整好了
但这个软件不能进行 剪切 。。。
要处理 我只会用 p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