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4合1问题,高手进,跪谢

楼主(2010-05-11):
本人ESKY 004的4合1把晶体放004的控里灯显示一红一绿(应该是没检测到控),把晶体放005的控里可以用,但是我把2
舵机
插4合1的1号和2号通道,1号舵机可以独立工作,但是2号通道的舵机却和1号通道一起工作,是我插错通道了吗?还是什么?4合1就一个是004的,控有2个一个004的一个005的,是控的问题还是什么?请高手求解决!

网友A:
你的004到了挖!
一起动就对了,这就是传说中的ccpm混控

网友B:
E005的4合1,在用E004的遥控器时,功能和E004的4合1完全相同。
就是说,在E004的遥控器下E005的4合1就是一个E004的4合1.
本人不玩E005好长时间,通道怎么插忘记了。
楼主可以这样试一试:
1、机尾对你,打左舵时、E005排列在前面的陀机不动、右陀机抬起、左陀机下降。
2、机尾对你,打右舵时、E005排列在前面的陀机不动、左陀机抬起、右陀机下降。
3、机尾对你,打向前舵时、E005排列在前面的陀机下降,左陀机、右陀机升高。
4、机尾对你,打向后舵时、E005排列在前面的陀机上升,左陀机、右陀机下降。
5、拔掉马达电源、当你加油门时(不打方向),三个陀机匀速下降。
相信一定能插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