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对半死不活的舵机都怎么处理的

楼主(2010-05-11):
手头有几个MD933用了有一段时间了,正滚滚得多了,升降舵舵机开始间歇性帕金森了,其他几个一致性也不怎么好了
航线是一点问题没有,慢慢的3D动作也没问题,就是动作做快点就歪得十万八千里了

真是鸡肋啊

鸡肋者,食之无味,弃之有肉

网友:
返修去。。我的2个也不太灵活也准备去返修,

网友:
 我也有这问题,一般都是送给飞电固的做人情了

网友A:
我自己修,md933,更换电位器或者中间的塑料齿轮就可以,很容易,电位器10块一个,塑料齿轮3块一个,买了一堆配件,以后慢慢换;低成本,适合老百姓

网友:
只能扔了

网友:
没掉,放那睡觉。

网友:
大家 可以把 坏了的舵机发给 我会修理

我的 QQ1217677797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修,md933,更换电位器或者中间的塑料齿轮就可以,很容易,电位器10块一个,塑料齿轮3块一个,买了一堆配件,以后慢慢换;低成本,适合老百姓

电位器哪里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