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给B6充电器做了一个:可插拔式多风扇组散热系统

楼主(2010-05-11):
自己给B6充电器做了一个:可插拔式多风扇组散热系统

网友:
很有创意,很好!

网友A:
不错  很好
但是b6的放电功率很小  原装的外壳散热都足够了  充电发热更小
可以把里面的放电的mos管和外壳接触处理一下 让接触更紧密  上一点cpu用的导热硅脂  比原装的散热硅胶垫强多了

网友:
三个风扇放那意义不大。效率极低。还不如一个小风扇直接放在你分线的那个位置。效率高。节电。一个风扇足够。

网友:
1个风扇就够了,放在底部,因为充放电的管子在底部和底板接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  很好
但是b6的放电功率很小  原装的外壳散热都足够了  充电发热更小
可以把里面的放电的mos管和外壳接触处理一下 让接触更紧密  上一点cpu用的导热硅脂  比原装的散热硅胶垫强多了
这才是小花钱,办实事的真功夫。另外。还担心楼主冻坏B6。。。。。

网友:
AVC的散热风扇!麻烦楼主PM我一个淘宝购买的链接,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