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个调大桨桨距方便办法

楼主(2010-05-11):
用大桨桨托做平衡用,就不怕副翼杆不水平的问题了,呵呵。大家看看吧,这个办法是不是可以阿。

网友:
沙发,值得一试!

网友:
必须是非标准长度的托的才准确

网友:
哦 好办法 值得推广

网友:
兄弟 你啥飞机

看到引擎罩了  又见锁尾挂管  什么机机!?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500改油机

楼主:
楼上正解,正是500电改油,呵呵

楼主:
其实这个办法最主要的是对双桨的调平方便,

至于度数,可能会因为桨托的高低导致副翼杆不完全水平造成实际度数稍有差异,不过就一般来讲,这点误差对飞行的影响实在不大,呵呵

网友:
是个好方法。

网友:
学习了,下午试试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