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一下我的mode2的T8FG,暂时还没有开始研究。

楼主(2010-05-11):
一直听说,T8FG改手后出现中立点不准,校准不准的问题。正好有朋友在香港培训,就托朋友在香港买的mode2的T8FG,出来秀一下。
目前刚拿到没有多久,还没有开始研究,主要是说明书都是英文,要慢慢翻译和研究。
这几天测试一下校准是否准确,我想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吧,毕竟是出厂的mode2。

另外,本来准备在淘宝上面买的,可是找遍了N多卖家,都没有mode2的,到上海高安问了,说是可以定,但是由于世博会期间,说是至少要3个月,可能要到世博以后才能拿到,晕啊,而且价格是2800元,要全额付定金……这个,还好有朋友正好到香港,可以帮忙带!

网友:
看到三张了,下班了,下午再看。

楼主:
这么快就有人抢沙发了?
因为同时多买了一个7通的接收机,所以这个有两块接收电,呵呵!

网友A:
我的Mode1改Mode2也是有偏差,差3%,不過我是最近才發現的,也無法透過硬體校正改變
反正沒發現我也飛了幾個月了...

楼主:
我之前有一个国产飞行者的控,改了就发现有5%的偏差,然后又看到了论坛上面很多朋友说T8FG改手有偏差,所以就买了个mode2的了。

网友:
香港带过来要几米?可以说说在那里买吗?
也是想买Mode2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Mode1改Mode2也是有偏差,差3%,不過我是最近才發現的,也無法透過硬體校正改變
反正沒發現我也飛了幾個月了...

铁汉强啊,没有进servo菜单看呀,
强力要求futaba公开校准程序

网友:
 我也刚到手  深圳飞飞乐订购的      出厂 “米国手”

网友B:
最好不要自己改咯

中点偏差如果飞一般3D可能还不影响,但是飞3C或者精确3D还是会有影响,如果升降或副翼有偏差那你的Swash一定不能在动作中保持Level

我正准备上这个控, 最近发现8FG的eCCPM Mixing软件部分和12Z/14MZ是几乎一样的, 我曾经用12FG调整过eCCPM, 把十字盘调到完美无缺,不得不惊叹Futaba Mixing软件的NB, 完胜DSX9和DSX12。

要想把eCCPM Swash调到精确适合FAI的飞行方式,目前能做到的控只有8FG,12FG,12Z,14MZ。

我定了Mode1和几个Futaba接受机,正在等待澳大利亚代理商到货。。。。。我要全面清空JR设备全面改装到Futaba咯!

网友:
我也用这个控,很爽,手感一流,而且怎么飞心理都踏实(前面买了个T8S,折腾得够呛),不过只玩固定翼,目前用上的功能就大小舵和曲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好不要自己改咯

中点偏差如果飞一般3D可能还不影响,但是飞3C或者精确3D还是会有影响,如果升降或副翼有偏差那你的Swash一定不能在动作中保持Level

我正准备上这个控, 最近发现8FG的eCCPM Mixing软件部分 ...

我的还算运气好的,改完只是升降到底不是每次到-100,用点力可到-100,不用力到-99,所有通道中点全是零,大多数人改后有2-3的误差。
国外论坛里(rcgroups/helifreak) 有高到5-6误差的都有, 只能送service了,不过国外服务好,运费都厂家来,就是不给你calibration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还算运气好的,改完只是升降到底不是每次到-100,用点力可到-100,不用力到-99,所有通道中点全是零,大多数人改后有2-3的误差。
国外论坛里(rcgroups/helifreak) 有高到5-6误差的都有, 只能送service了,不过 ...

这也是我现在转投FUTABA的原因之一, 本来我是打算买JR X9503的.

目前澳洲没有JR的维修中心, 但是有FUTABA的维修中心, FUTABA的控坏了本地就能修或者换新.

另外最近我仔细研究了一下X9503和8FG,发现从功能尤其是eCCPM混控调整来讲8FG简直就是个小12Z, 相同价位的x9503甚至11X 在eCCPM的调整方面根本没法比。

所以我卖掉所有的DSM2 接受机转投Futaba拉~~~~~

网友:
呵呵,我也是死等JR了2年,都没有合适的控出来,才转投FU了

楼主:
刚才测试了一下我的T8FG的校准,每个通道都是100%,没有问题,哈哈,还是原厂mode2的好哦!

网友:
我也是从spektrum转futaba的...

网友D:
eCCPM Swash调到精确适合FAI的飞行方式     eCCPM Swash就那么重要   Alan  用DX7飞的那么牛B, DSX9 也是很多日本高手的常用控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D:
eCCPM Swash调到精确适合FAI的飞行方式     eCCPM Swash就那么重要   Alan  用DX7飞的那么牛B, DSX9 也是很多日本高手的常用控呀?

Alan用DX7飞的是3D啊, 不是FAI (F3C)。

的确Ito是用DSX9飞 3C的,DSX9有6个混控,可以一定程度上完成eCCPM的调节,但是不完美, 这就要求选手装机的标准很高,另外厂手的手上的天赋也不是咱们一般人能比。

而Futaba的8FG/12FG/12Z/14MZ这四个控的eCCPM软件基本一致,有如下功能:(当然他们还额外有另外5-10个混控,暂且不表)

1. Swash AFR --这个相当于DSX9的Swash mix

2. Neutral Point -- 这个DSX9没有,如果硬件上不能精确做到90度的,这功能就很有用。

3. Mixing Rate -- Futaba具有两舵对螺距补偿,螺距对两舵补偿,以及两舵互补。这个DSX9就差远了,DSX只有三舵对油门的补偿。

三舵对油门的补偿可以在精确悬停的时候自动补偿油门,但是在现在定速器广泛使用的情况下这功能跟鸡肋差不多。在说Futaba如果需要,你完全可以用那额外的5个混控自己设定。

两舵对螺距,螺距对两舵,两舵互补却非常重要,是动态调平十字盘不能少的 (一般玩家调平十字盘都是在油门中位时候静态调平,但是十字盘不同运动的状态你还能保证两舵和螺距毫无干涉吗?)静态调平对FAI来讲没什么意义,如果你用DSX,那你就祈祷你的硬件设定绝对精确吧,或者用你的手去时时补偿。

4. Linkage 补偿 -- 这个补偿可以在最大和最小螺距的时候进行两舵对螺距补偿,一样是用来动态调平十字盘的。DSX同样没有这个功能。

5. 速度补偿 -- 如果你用120度CCPM,那这个补偿就很重要,因为120度的特性,升降舵机总是要慢一点点,如果是DSX的话,你就没的补偿,只好用140度吧。 或者用120度然后用手不断的补偿。

Futaba这些强大的补偿功能对F3C来讲很有用,当然如果有的人手很NB,不需要这些补偿那他完全可以用DSX,但是即便DSX12的补偿混控机能也很可怜。

以前Futaba的这些NB功能只有12/14通才有的, 现在8fg上也有了,是个好事啊。

关于使用这些补偿进行完美的CCPM调整的具体细节,Futaba官网上有个洋人写了洋洋洒洒一大篇,我自己也有些心得,如果有人感兴趣的话,我把它翻译过来咱们单独开贴再聊。

网友:
暂时还没用到那精准,不过就一般的设置,8fg还是很顺手,想要的功能随手可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Alan用DX7飞的是3D啊, 不是FAI (F3C)。

的确Ito是用DSX9飞 3C的,DSX9有6个混控,可以一定程度上完成eCCPM的调节,但是不完美, 这就要求选手装机的标准很高,另外厂手的手上的天赋也不是咱们一般人能比。
...

我想知道啊,有时间请详细说说啊
期待中。。。。。。。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期待上将的翻译,对我们这些新手也是很好的教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期待详细介绍CCPM的调整!!!!!

网友(2010-11-17):
引用 网友B:

Alan用DX7飞的是3D啊, 不是FAI (F3C)。

的确Ito是用DSX9飞 3C的,DSX9有6个混控,可以一定程度上完成eCCPM的调节,但是不完美, 这就要求选手装机的标准很高,另外厂手的手上的天赋也不是咱们一般人能比。
...

强烈建议你为大家翻译过来,造福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