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上TG450还是YT的450pro呢?

楼主(2010-05-11):
自从风神600(破处帖请见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飞丢之后一直心神不宁,精神恍惚,看来不入一台新机调整一下是无法平复郁闷的心情啦

大机搞得我心烦透顶,先飞飞小机休闲休闲,大家看看上哪一个好?450级别我目前手头有一台V2,懒得折腾山寨了,pro和TG都飞过的魔友来评价一下看看吧.

当然最好是2台都搞啦,无奈手头米米有限,必须做出选择...希望大家多给点意见啦,感谢各位

网友A:
如果能选TG的话 那么雷虎的E325也不错  不过都是配件获取渠道少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0PRO好些

额,请问pro好在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选TG的话 那么雷虎的E325也不错  不过都是配件获取渠道少些

雷虎就不考虑啦,配件太麻烦,不想太折腾...

网友C:
我建议还是选择YT的, 原因很简单: 因为飞YT的多, 配件容易找, 山寨的多, 价格便宜.

网友:
我手头一台YTpro一台TG,pro已经闲置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建议还是选择YT的, 原因很简单: 因为飞YT的多, 配件容易找, 山寨的多, 价格便宜.

考虑TG就是因为现在TG的配件很好买啦

网友D:
天呢 TG450 淘宝空机 售价1200, 而且主轴什么的配件也不兼容,这个定位感觉有问题。与其这样还不如买亚拓呢,价钱其实差不多。TG的性能 从外观上感觉也不比亚拓强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呢 TG450 淘宝空机 售价1200, 而且主轴什么的配件也不兼容,这个定位感觉有问题。与其这样还不如买亚拓呢,价钱其实差不多。TG的性能 从外观上感觉也不比亚拓强多少。

额,TG毕竟是国内一款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飞机,而且做工从目前坛子里各位入手朋友的反馈来看,跟山寨机不是一个档次,个人感觉1200可以接受,pro现在空机大概1500左右,相比之下TG还是要划算一些.

我的疑问主要是飞行感觉上,YT和TG哪个飞起来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虑TG就是因为现在TG的配件很好买啦

再好买也比不上YT的配件好买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TG毕竟是国内一款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飞机,而且做工从目前坛子里各位入手朋友的反馈来看,跟山寨机不是一个档次,个人感觉1200可以接受,pro现在空机大概1500左右,相比之下TG还是要划算一些.

我的疑问主要是飞行 ...
性能上差别不大,都是性能很棒的飞机,TG更贼一点(个人感觉)。pro炸鸡扫舵机齿的缺憾,给我的压力太大了,而且有时候飞得低了点,尾桨被草刮一下,立马扫伞齿,这种情况我碰到很多次了。TG飞了大概50个起落,还没炸,感觉很不错。

楼主:
另外想问一下,TG的头罩可以通用不?貌似原厂只出了两款头罩,难看死了...

网友:
头罩TG原厂的长一点,买别的头罩自己DIY固定孔也可以

网友:
TG等电子设备配上就比450PRO SUPER COMBO贵很多,不是多一点,是多很多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天呢 TG450 淘宝空机 售价1200, 而且主轴什么的配件也不兼容,这个定位感觉有问题。与其这样还不如买亚拓呢,价钱其实差不多。TG的性能 从外观上感觉也不比亚拓强多少。

语病!

楼主:
咬咬牙,还是订了TG,算是真正支持一回大陆的厂家,希望不要让我失望

网友:
TG是不错,不过不要多炸

网友:
我也围观下,因两种机我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