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0618电解接线问题。。。。。

楼主(2010-05-11):
买的0618小床原配的电机拆下来看是220V/380V两用的,三角接法是220V,Y接法是380V,不知道三角接法需不需要加电容。
就要了回来给了老板50元钱,这小电机真重,路上找个卖菜的称了一下22斤,72年生产的比小床还早一年,但接线实在是不会了,
在线等论坛前辈指教如何接线,如果能改成220V的我就不用再买了电机了,也得个原配电机。。。。。
先拜谢了。。。。。。。

楼主:
自己个顶一下。。。。。。继续等!!!!

网友:
不用接电容

网友:
电机看着像改动过了???

楼主:
我买小床的时候就这样。。。。也许以前改过的吧

网友:
三角接法可以加个电容改两相220电用,之前我就是这样扛了两年,但是这样用电机抖动的厉害,噪音大,另外就是电机不出力,还是建议上个变频器好好点,那感觉真有点姑娘在床上忽然上道了的感觉

电容用多少微法的,在网上搜能搜到计算方式

另外三相电机三角和星形接法通用的应该大多是出头的,看起来这个电机是被改造过了的,找个洗衣机电容接上试试

网友:
我的三相1.5KW电机改过,把过程提供给您做个参考。
电机是星形接法的,不必改动。直接加两个电容,其中大的是450V40UF,做启动电容,小的450v20uf,做运行电容。也就是启动时候两只并联,运转起来后断开40UF的。实测220v电压下电流0.56A,电容电流1.2A. 运转平稳。
再提供书上找来的资料参考一下:摘自《电机修理技术》的公式: C2=1950×(Ie/Ue×cos∮) 单位微法。C2是运行电容,启动电容大约是运行电容的1-4倍。
式中Ie,Ue,cos∮为电动机原来铭牌上的额定电流,额定电压,和功率因数。
您的电机只有250W,运行电容不会太大,先用4.7UF/450V的试一下,启动电容也用4.7的,启动困难再加大。改接过程中要注意用钳形电流表准确测量工作电流。380V,250W电机正常满载电流也只有0.5A多点,一旦接近或超过说明加的电容比较大,电机容易损坏,要减小电容容量。

大的40做启动,小的20做运行

大的40做启动,小的20做运行

手机拍的太差,不好意思

手机拍的太差,不好意思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我试试。。。。

楼主:
电机被我打开了,看不出来咋接的线,如果我在不知道三角或星型接法情况下接到变频器上会不会有危险啊?谁能告诉我先谢谢了。。。。很着急的等。。。。。

网友:
只有三条线那就是Y接了!这个电机应该是修理过的!有条件的拆开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