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配燃料成功了!~

楼主(2010-05-11):
500ML分析纯蓖麻油 20元
500ML工业甲醇    3.5元(不知道纯不纯,烧1升过后看看发动机怎么样)
成本:13.6元/升
4升54.4元
是5%的WAYPOWER一半的价格!~

按照1:4的比例先配置少量试一下,用50ml的注射器 抽100ml甲醇,再抽25ml蓖麻油,摇几下蓖麻油就溶解了,不过时间长了(2小时以上)会出现少量沉淀!~摇一下又溶解了!~所以用的时候要摇一下 呵呵!~

发动机:三叶15AP的发动机。加好自配燃料后,油针开到2.5圈。往进气口地方滴了几滴燃油,拨动几下桨,然后插上点火电,拨两下就启动了!~ 由于在天台测试,中午怕影响别人休息,着了几分钟就熄火了。油针还没调好!~

最后发现排出的废气味道与WAYPOWER的油很相似!~

网友:
我在淘宝上买的MCN的10%的油也才17元/升。10升170。

网友:
很好﹐高速和低速如何﹖

楼主:
今晚调了一下油针,用8X4的桨,最高转速12000转  但三叶15AP的说明书转速范围在3000/20000转的,但我的发动机最高只到12000转。是不是没调好?

油针在12000转的时候 是最好状态的,迅速加油减油都不会熄火。
如果放大三格油针,全油门转速只在10800转左右,而且加油有缓慢1秒的感觉(富油)
如果关小三格油针,全油门维持4秒左右,发动机声音变沉,接着会熄火(贫油)

请问是燃油问题不能使发动机到达最高转速吗?还是和桨的搭配问题使转速不够20000转,因为15AP的建议桨是 7X4和8X4的

网友:
自配燃油

蓖麻油 每瓶500ML 每瓶10元  化工试剂级

合成润滑油 每公斤30元 含运费约32元  每公斤约1升

甲醇 每公斤3元

硝基甲烷 每公斤26元 每公斤约一升多点

配比

飞机用: 蓖麻油 20%  硝基甲烷0%-30%   剩余为甲醇

或者将蓖麻油更改为合成润滑油:
正常每升燃油含量16%-25%
标准飞行16%-18%
3D飞行18%-20%
竞赛级暴力飞行20%-25%

直升机使用含有蓖麻油的燃料时 发动机排烟所排出的蓖麻油在高温排气管上为透明 等排气冷却后会造成糖焦色残留物无法清除

使用合成润滑油时无上述现象。但是润滑性可能没有蓖麻油好

如果使用蓖麻油配比  要多次沉淀过滤!

使用蓖麻油配比 每升燃油十元左右
使用合成润滑油  每升燃油10-15元 均比成品燃油低一半以上

网友:
我使用合成润滑油所配好的燃油

润滑油20%   硝基甲烷10%  甲烷70%

0.2*32+.1*26+.7*3=11.1元 (保守价格)

直升机正常悬停航线10分钟 一般3D没计时 飞机降落后 缸底温度手摸30秒内。

发动机内部干净 无积碳

网友:
楼主啊你用的那种蓖麻油这么贵还不如用合成润滑油便宜啊

楼主:
好主意,发三公斤润滑油到广东不知道运费要多少钱!

网友(2010-06-14):
a

楼主这个油给JJ喝 要 喝前摇一摇 哈哈

网友:
LZ等什么时候感觉动力不怎么足拆发动机发现里面黑乎乎的就知道当初不该自配燃油啊,

WAYPOWER还是。。。用COOLPOWER吧,要是发动机相对于来说比较好的话

网友:
楼主用分析纯蓖麻油(红商标)太纯了,没有必要,是做化学分析试验用的,价钱高。用化学纯(蓝商标)已经很好了,工业用都行。有沉淀过滤一下就行。油是拿来烧的,不需要分析纯。注意甲醇容易吸水,如果含水过高配出的油会分层。

网友:
地板用的合成润滑油是什么品牌的?什么型号?

网友(2010-09-28):
提供 硝基甲烷QQ 307137070

网友:
我要买甲醇,有的QQ我,11577824

网友:
真便宜,项

网友:
不知道LZ配的油,发动机的温度咋样,我以前配的,没带硝基价烷的油,发动机烫得没法用手摸,一半一分钟过后,发动机高速就上不去。

网友:
东西不好找啊

网友(2010-12-22):
网上卖成品MCN素油只需13.2元一升
没必要自己配。

网友A:
呵呵,作为一个老龄菜鸟。看见你们的帖子我想笑。
我92年就开始玩发动机,那个时候压燃机和电热机哪里有商品燃料卖?不都是自己配制吗?别说试剂蓖麻油啦,那时候都是坐着公共汽车跑到农村里的榨油厂去买的,根本就没有过滤提纯。甲醇也是工业用品。不照样烧的好好的?
哪里像你们说的那么夸张,好像自己配制燃油很不科学一样,我那时后用的机子很杂,国产银燕压燃机、上海CS,深圳三叶ASP,日本OS、YS....不全是自己配的油?没有听说因为没烧商品油把机器给弄坏的。使用之前把油过滤干净就行,要是偷懒的话澄清一下抽走上层油品就行。

再往前看,50-90年代之前人们没有商品油还就别飞了?
现在的商品油只是讲究了些而已,(一方面给懒人提供方便、另一方面确实更加科学合理些,但性能上的差距和价钱上的差距不成比例)使用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自己配油,死不了人的,省下来的油钱,绝对可以抵得上发动机的磨损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我小时候见人家玩模型的都是自己配油的,那时候没有油泵,加油是用一个20多厘米长的玻璃针管加油,启动器也没有都是用手启动

网友:
回复 楼主:

飞固定翼的话,调发动机要副油一点点,因为飞机有了速度后就自然贫油一点点;或者把油箱底于发动机调到最高速但不熄火也一样,放平油箱时就自然富油一点点了,上天后油门就能灵敏掌握。你在肇庆吗?我在云浮,好近!

网友:
学习  也是自配的 并不麻烦

网友(2011-01-28):
只可惜我这边买不到甲烷

网友:
我自己配的,启动不了,配比没问题,奇怪了,os50的发动机

网友(2011-07-16):
引用 网友A:
呵呵,作为一个老龄菜鸟。看见你们的帖子我想笑。
我92年就开始玩发动机,那个时候压燃机和电热机哪里有商品燃料卖?不都是自己配制吗?别说试剂蓖麻油啦,那时候都是坐着公共汽车跑到农村里的榨油厂去买的,根本就 ...

不用老龄菜鸟都能說出這番話

网友(2011-08-18):
我自配航模油的比例是1:7容積比
車模油是1:11容積比
分享給大家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