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F2(自由飞、线操纵)模型技术讨论区
求玩过曲阳小飞龙弹射的高手赐教

楼主(2010-05-11):
我校准备参加市的航模
比赛
,所有项目都已经研究和训练好了,就只有这个“曲阳”的小飞龙弹射飞机有点麻烦。无论什么角度,如果调整,都不能很好的改出滑翔的,80%都是失速坠下的。这个机要如何调整啊。如果减轻如果减,(我也不知道规则允许减轻不?)

网友A:
呵呵,航空模型上面有很多资料啊。你那没杂志的?

网友A:
右手紧捏机翼中下部或尾部。机身与地面夹角60度左右,机翼向右倾斜60度,左右高举弹射棒。拉到极限,逆风弹射。,模型向左上方急速滚转260度升空。
机翼要有0.5度安装角

网友A:
也有的是水平尾倾斜安装,一边比另一边高4MM。这样有利于改出。

网友B:
这个是大学问,不是临时抱佛脚学得来的,建议先从理论受力分析入手,结合实际操作摸索

网友C:
在平尾处加一块泡沫三角块,大小要试飞后确定。

网友C:
给平尾做出一个小舵面,将舵面下压,调整模型至正常滑翔,弹射时舵面产生低头力矩,可以避免抬头失速。另外掌握好弹射力度和角度,可以也让模型争取到高度而不失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