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能反转吗?

楼主(2010-05-11):
无刷
电机
能反转吗?如果能,如何控制?

网友A:
你是指用遥控控制正反转吗,那个需要有正反转功能的电调。如果仅是要电机反方向转,任意调换两只插头即可。

网友B:
双向电调

网友C:
驱动时序反过来就反转了

网友D:
用得着这么复杂~将三根线中的两根换过来就反了~

楼主:
太感谢楼上的几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