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缸有什么修理方法?

楼主(2010-05-11):
拉缸了,缸套是铜的,把缸套内壁电镀一下,再打磨光滑,不知道行不行?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缸壁上有轻微的擦痕是正常的,能正常运转就行。
缸套是铜的,缸套内壁原来就是镀铬的,你要是再电镀一下,再打磨光滑,肯定行!

楼主:
那为什么别人拉缸了,都不修,直接换缸套和活塞?

网友:
这是易损件 有人跑两桶油都换了

楼主:
价格不便宜,新的缸套和活塞占发动机一半的价钱。

楼主:
从来没见过论坛上有人修拉缸的发动机。找贴子也没找到。都是直接换。

网友:
先补后镗,找个小汽修厂,应该能做。

网友:
前几天我也拉缸了,缸内壁有些划痕,不知道还能不能用。

网友:
看你多大排量的了,小了根本不值维修费。

网友:
开玩笑修,你能做到os那种精度和硬度?缸套都是经过很复杂的热处理工艺的,你觉得你能做到么。
人家不修是根本修不了也没有修的必要,就算真能修,估计功夫钱也和买个新的差不多了。甚至还多。

网友A:
ABC不带换缸套有锥度!不行就直接扩缸换个带环的大活塞!加大马力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别人拉缸了,都不修,直接换缸套和活塞?

你会镀铬吗?有商业镀铬的服务吗?买一套镀铬的社备自己镀值得吗?镀完了那套设备放哪?

网友(2010-12-15):
直接镗缸,换大尺寸活塞环。

网友:
引用 网友A:
ABC不带换缸套有锥度!不行就直接扩缸换个带环的大活塞!加大马力啊!
那缸套是黄铜镀铬的镗完铬层没了,还得镀,气缸耐磨全靠铬层!

网友:
不太可能自己维修的   这是精明部件

网友:
认真磨合,减少拉缸的可能性,这才是正道。

网友:
首先看看拉很有多深,如果太深了,就废了。如果不深,就去镀铬,要几丝,就能镀几丝,然后镗一下!为什么有些人不这样做,我觉得是懒得费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会镀铬吗?有商业镀铬的服务吗?买一套镀铬的社备自己镀值得吗?镀完了那套设备放哪?

有呀!谁说没有?难道楼主修缸,就要去买镀铬设备吗?需要镗缸,就要买镗床吗?你玩模型,肯定需要金属,塑料,那么,你就会去买冶炼设备,注塑成型设备吗?回帖,一定要解决问题,不要教训人!!
建议楼主到制造液压缸,气压缸的厂家咨询,他能给你一条龙服务。如果直接找厂家去镀,说实话,一般不给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