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乌鸦装陀螺的问题..

楼主(2010-05-11):
乌鸦飞着不稳 现在手里有一个陀螺.请问高手.怎么装最好..用锁尾还是不锁尾的模型?

网友A:
可以横向垂直安装控制垂尾,锁尾与非锁用遥控感度开关任意切换~

网友B:
锁尾有可能会飘或摆动要细调,,不锁尾的效果只是增加阻尼。不过现在的陀螺都是可以切换两种模式并分别设置感度的.

楼主:
我用锁尾模式.只要一进入螺旋就自己改不出来.只能切回非锁尾才改出来的...很惊险阿..这和感度的高低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