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翼启动加速的初期 机身抖动的很厉害

楼主(2010-05-11):
我是新手 装了YT的500GF 调整完毕 包括平衡翼的平衡 主旋翼的平衡 十字盘的水平等 现在的情况是不装主旋翼 油门任何位置没有抖动和明显震动很平稳 装了主旋翼 在启动加速的初期 大概是油门位置15%左右的时候 抖动很厉害 但是随着转速的升高抖动消失 平稳  请问这个现象正常吗 谢谢大家 减速过程没有这个现象

网友A:
1.大桨上的太松
2.两支桨的桨距不一样,看看是不是有双桨
3.重新做大桨的动静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大桨上的太松
2.两支桨的桨距不一样,看看是不是有双桨
3.重新做大桨的动静平衡
根据楼主描述, 我选1.

网友:
现在新人起步都上500了,危险啊

网友:
和楼上相反!是紧了!很大可能是起飞时没有完全张开平衡导致低速时震动!

网友:
LS正解   太紧了   低转速的时候   大浆没有被完全甩平   两边不平衡   松松大浆螺丝就OK了~!

网友:
对对 大桨螺丝过紧了,没有完全甩直  导致的不平衡

网友:
大桨太松了~~

网友B:
没甩直 起来以后再落下 从启动一下一定就不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甩直 起来以后再落下 从启动一下一定就不抖了

问题是我飞起来后 再启动 还是抖一下 反复 一直这样 不像是太紧了

网友:
太松,启动的瞬间加速度把桨甩弯了。

网友:
应该是大浆没有甩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