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华XX4G6尾舵机的问题

楼主(2010-05-11):
想问问各位我的4G6尾
舵机
是不是挂了:方向舵往右打尾舵机臂向机头方向摆,正常,但向左打方向舵,舵机臂会略微向机尾方向摆,但是不停地抖动,飞机离地不高的时候(一分米左右)能正常锁尾,但是再往上推油门飞机会突然顺时针方向自旋,方向舵反方向满舵都没用,感觉是尾舵机没有足够的力顶住尾翼受的力,我有4G6S和4G6的接收,装在机器上面都是这种情况,而且尾舵机在抖动的时候里面还在哗哗的响.
请问各位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有?这是尾舵机坏了还是接收上的
陀螺仪
坏了?

网友A:
应该是舵机挂了,我的就挂了一个,金鱼尾严重。
尾舵机的质量一般,容易坏。正在用的这个又有坏的迹象了。

网友B:
感度调整 一下如果还抖就是挂了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看来是尾舵机挂了,记得以前在台湾论坛上看了一下,好像华XX的尾舵机确实不怎么样,不过可以用其它厂家的舵机替换,刚去翻帖子一时又翻不到,有熟悉这方面的朋友能否告诉一下能用什么牌子的舵机替换,谢谢.

楼主:
对了,纠正一下是舵机抖,不是尾巴抖,尾巴根本锁不住,一直会转.

网友C:
有2801 PRO 控,调一下中心点,把舵臂对应的旋转一下,躲过抖动的地方,又可以用一下了

网友A:
LS方法可以一用
如果陀螺仪可以调方向的话,将尾舵机安装到另外一侧,寿命就可以加倍了
猜想,没有很仔细的研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