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 AURORA9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0-05-11):
最近在看这个控,有点问题想问一下:
1.这个控能连模拟器么?用什么线连得呢?类似FUTABA的方口线还是JR的音频线,亦或是要自己的专用线的?如果是专用线原配里面有么还是要自己买的,多钱啊?
2.连接模拟器,如果把2.4G的晶体拆下来的话是否还能模拟呢?还是一直要装着这个晶体的?这样会很费电的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呵呵 最简单的音频插口线就可以了 一般模拟器都有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最简单的音频插口线就可以了 一般模拟器都有带的

谢谢LS的,那是否要拔晶体呢?

网友B:
HITECH AURORA9不用插晶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ITECH AURORA9不用插晶体的

意思就是模拟时不用把晶体插上的(=就是要把晶体拔掉的啦),对伐?
这位模友我记得是入过该控后来又出了的,想问一下原因,不方便的话PM一下也可,这台机器到底如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