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冒火花了~急救

楼主(2010-05-11):
我的
电池
在旱接时正负极碰到一起了~好多火花~吓我一跳。这回可真跳起来了~后来用电显测没反应了~~接上机机也没反应~又去充电看看,充电的指示灯都不亮~急啊。。。电压一点都没有了。什么反应都没有了~电池到是完好无损~~我的电是11.1V 3S 20C的。有什么办法让它活过来啊~先谢谢个位大虾了~我的电还没用过呢~~

网友A:
你认为呢

网友B:
别折腾了,短路了…就是修好,你敢用吗?因为电池而炸机,不值得!就当交学费了。

网友C:
如果碰的时间不长,问题不大,但是总归有问题的
建议lz把电池链接线的地方拆开,一定是串联的地方的锡熔了
即使短时间短路了不可能电压是0的

网友D:
出现火花是因为短路后,薄弱的地方(短路的地方)立刻就被烧熔而分离开了,起到了自我保护的作用.时间很短电池不会坏的,我也遇到过.你再仔细量一下.
除非你用很粗的线把它短路的结结实实,才有可能把内部引线烧断了或者着火了,那就没救了.
焊接时一定要仔细,焊一极时把另外一极用胶带粘上,否则很容易被烙铁短路到.

网友:
内部开路了,拆开看看吧。

网友E:
估计里面的哪一根线已经烧断了,重新焊接上就行了,

网友F:
只要不把+-焊一起,一般没啥大问题,只是提高了“怀孕”几率~~
估计是里面线短了,不然不会一点电压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