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看电池吧~

楼主(2010-05-11):
我的电池在旱接时正负极碰到一起了~好多火花~吓我一跳。这回可真跳起来了~后来用电显测没反应了~~接上机机也没反应~又去充电看看,充电的指示灯都不亮~急啊。。。电压一点都没有了。什么反应都没有了~电池到是完好无损~~我的电是11.1V  3S  20C的。有什么办法让它活过来啊~先谢谢个位大虾了~我的电还没用过呢~~

网友:
电池 死了 入土之..........

网友A:
电池估计焊点因为短路融化了。。。

网友B:
拆开,里面有个保险丝断了,换好的保险丝,再装上。换保险丝一定要小心,不能短路,否则会爆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开,里面有个保险丝断了,换好的保险丝,再装上。换保险丝一定要小心,不能短路,否则会爆炸。

有保险丝吗?好像没有哦
最轻是电路烧断,最严重时电芯烧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开,里面有个保险丝断了,换好的保险丝,再装上。换保险丝一定要小心,不能短路,否则会爆炸。

冒着爆炸的危险,宁愿买个新的电池

网友:
肯定没有保险丝的,倒是可能焊点溶了靠谱。

网友:
还是小心为妙,不用为了省100块,搭进去1000块药费

网友:
拆的时候带个头盔就好了,手套+棉衣!真的,里面的接线熔断了而已,把外面的热缩套剪掉,把里面的焊点清理一下,重新焊下连接线就可以了,没有那么容易爆炸!最好找个室外能跑的开的地方清理,最好旁边放一个手机,上面按好112,然后再开始清理。。。

网友:
这事我干过……不过是用伏特表量电压的时候不小心碰短路了
内部接线头焊点熔化,扒掉外皮,除目标焊点外其余金属物件一律电工胶布伺候
重新弄了一条线,重新做了插头,重新包装后,目前正常服役中……

网友:
你们是自己胆子小还是吓人啊,哪有那么恐怖,胆大心细就好

网友:
里面是块PCB,那电线接之~~~

网友:
估计是线路板烧断拉,这样的问题可以找我帮你解决。

楼主:
谢谢个位大虾。等我拆开来看看。

网友:
没那么恐怖吧,只要不长时间短路。应该是先烧断了。

网友:
烧断了,拆开检查,注意不要再短路了。li-po没那么容易爆炸的,戳穿了要自然,我试过一屋子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估计焊点因为短路融化了。。。

网友:
什么电池这么瓜。。。

网友C:
如果lz动手能力强的话 把电池拆开 看看焊锡有没有化(我估计可能是瞬间高温把焊锡融化了 焊电池用的都是低温焊锡) 测量单片 电压各是多少 如果3片都是0电压的话 那可以扔了 如果有2片还有电压的话 那就改7.4V 2S 用吧 或在找一片电芯 焊上做控电(因为放电不行了 肯定达不到20C了)

网友D:
短路一下一般不会废的,肯定是那里的线融断了,拆开仔细检查下吧。不会爆炸的。

网友E:
谢谢大家了。电池忆已修复了~是中间那块电的负级线断了,可能是大家说的线融断了吧~~接上了。现在正常服役呢。呵呵~~

网友F(2010-07-10):
打开就知道了

网友G:
看帖就回

网友H(2010-09-11):
买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