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天飞450坠机后出问题,求各位大大们帮忙,接电马达无声音,推油门缓转几下

楼主(2010-05-11):
今天第一次上天飞,结果横轴螺丝未上胶,8米空口中,射大桨,头触地,现在的情况是舵机完好,接上电后马达无声音,(正常情况通电时马达会叫几声的),推油门时马达好像是一格一格的转,并小声发出“嘀,嘀“的声音,马达就不再转动,求解,今天第一天飞啊,只怪没仔细检查,唉,

网友:
估计马达不行拉  你把主齿去掉  再试  如果不行请检查马达和电调~!!

网友:
是不是电机哪根线脱开了,检查下

网友:
楼上正解。有些是虚焊。调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
JJ上天前一定检测好螺丝哦

楼主:
我的是亚拓套机,电达处没焊接部位,如何检查马达和电调呢?

楼主:
可不可能是马达挂掉了?或电调挂掉了,如何检测呢?

网友:
我试过,把电调重新默认值再设置,不懂看电调说明。不过你的情况不知道和我的同不同。

网友:
 好可怜的亚拓

网友:
YT说明书应该有提醒个别部位一定要上胶的吧……
就当买个教训吧,体验过射桨以后LZ肯定不敢横轴不上胶了

网友:
马达和电调连接之间有焊接。检查一下有没有虚焊的地方。有点像是缺相了 。

楼主:
亚拓SPORT的电调和马达之间的焊接点在哪?电调出线那里还是马达出线那里,电调和马达是香焦头连接的,

网友:
横轴螺丝即使不上胶,如果拧紧了也不会射桨,肯定是没有上到位。

楼主:
整机到手时横轴是上了胶了的,我用小力拧不动,就没再拧了,好些地方出厂时都有胶,只是不多,唉,肠子都悔青了

网友:
香蕉头是焊在线上的!检查焊点即可!顺便看看线盒电调连接的焊点是不是开焊了,电机不会坏的,要坏也是电调坏,除了缺相以外还有可能是电机里面卡了个小石头。

楼主:
香焦头上各焊接点均没问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连是电机坏还是电调坏都不知道,身边也没有玩模友,想换个元件来试下也不行

楼主:
飞机没坏时接电马达会有声音,现在接电马达也不发声了,

楼主:
说句实话,当看到2只大桨同时在高空射出10米外和听到射桨时像放炮一样嘣的一声,那感觉,当然很痛苦,但除此之外,也有种相当爽,相当奔放,相当痛快的感觉,大家可以试着体验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句实话,当看到2只大桨同时在高空射出10米外和听到射桨时像放炮一样嘣的一声,那感觉,当然很痛苦,但除此之外,也有种相当爽,相当奔放,相当痛快的感觉,大家可以试着体验下。

歇歇吧你,惟恐天下不乱的主儿。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句实话,当看到2只大桨同时在高空射出10米外和听到射桨时像放炮一样嘣的一声,那感觉,当然很痛苦,但除此之外,也有种相当爽,相当奔放,相当痛快的感觉,大家可以试着体验下。

lz还不够变态,其实开车开到180,然后去撞人
当看到1个人同时在低空飞出10米外和听到像射桨时像放炮一样嘣的一声,那感觉,当然很痛苦,但除此之外,也有种相当爽,相当奔放,相当痛快的感觉,大家可以试着体验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句实话,当看到2只大桨同时在高空射出10米外和听到射桨时像放炮一样嘣的一声,那感觉,当然很痛苦,但除此之外,也有种相当爽,相当奔放,相当痛快的感觉,大家可以试着体验下。

 你要射中个车啊,或者人什么的你就更爽了。。。

楼主:
我是在中学校的大坝子中间飞的,这坝子方圆都在150米左右,所以不但心射到人,平时里面也没有学生,是个飞飞的好地方

网友:
横轴螺丝即使不上胶,如果拧紧了的话,飞一次,两次,应该是不会射桨的吧。只是要勤检查,每次起飞前检查,每次炸机包括小炸后检查,每次飞玩回家后检查,应该就不会的。不过最好还是上螺丝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