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充电用多少A电流??

楼主(2010-05-11):
大家用UNA6充电时,一般用多少A电流啊??3S 2200 的
电池
。老板说用2A就行,用5A电池容易坏,是的吗??

网友A:
电池的容量的0.5倍-1倍最好...
我一般都是0.5倍的充,反正不差那一点点时间...2200mah的电池就用1.1A左右充`

网友B:
1C以内都可以 我的用1.6A冲的

网友(2012-04-15):
家里3C充电, 外场 5C充电的漂过

网友:
我的电池基本可以 暴力100起落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