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头悬停

楼主(2010-05-11):
上了CB100, 也上了4#6, 刚买了4G6S还没有到手, 现在三面悬停都没有问题了,刷圆锅也没大问题,走8字还勉强,可是就是克服不了对头悬停的阴影,长时间的对头感觉心里就是没有底,该怎么去克服呢?

网友:
只能多联系,没有捷径可走。

网友:
练习练习再练习

网友:
要么模拟器,要么多炸炸。

网友:
这个位置!

网友:
可以练习以下圆周航线,习惯一下对头的感觉。只要动作不大不太会炸的。

网友A(2010-06-12):
好像对头没有想象中难,看了一位老鸟的贴子,JJ朝哪偏向哪打,小阳已经有点会了。多练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对头没有想象中难,看了一位老鸟的贴子,JJ朝哪偏向哪打,小阳已经有点会了。多练练吧。
好方法,很傻瓜,但很简单~

网友:
我觉得练好对尾,左侧和右侧悬停后,不要直接练对头,可以使左侧再左一点,或者右侧再又一点,就是45度对头,不知道我这样讲你明白了没?

如果45度练好了,再对头,可能容易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对头没有想象中难,看了一位老鸟的贴子,JJ朝哪偏向哪打,小阳已经有点会了。多练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