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 请教 401+9257 中间是否有必要加二极管

楼主(2010-05-11):
我飞YT450.    。

                      请教大家 401+9257  中间是否应该用串接二极管,降压?

                      大家都串吗? 还是直接接上用。。。明白人请指教。。

网友:
直接用啊,插起就行了,你加二极管做什么

网友:
我是用好赢40A的电调,内置BEC,5.2V左右吧,我是直接用的,目前什么事都没有, 呵呵!!!!

网友:
9257能用6V的

网友:
我用GP750+9257, 电调用好盈的铂金40A,电压用5.2V档,没问题.

网友:
用5.5V,没加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