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安装的一些问题请教!!

楼主(2010-05-11):
最近网购了一台450pro,打算入模,控还没选好,只好先装机身,安装过程遇到一些疑惑,希望热心人解惑!先谢谢了!
1.大桨夹上的螺丝帽没法拧到桨夹上去,这样是正常的么?如图

2.两个大桨安装上去后,一边夹得很松,可以自由转动,另一边很紧不用手掰都不动(尾翼也是这样),这样正常么?
3.尾桨传动轴如图插在尾巴上转动时,明显感觉到不同心,转起来杆和尾巴都一扭一扭的,这个怎么解决?

先问3个吧,热心人解答啊!

另外发发牢骚:
1.网购风险太大,看这个机壳,前面掉漆就不说了,这两边的定位孔怎么也扣的稀烂?莫非都这样?

2.舵机连接线上竟然都生铜锈了(绿色铜锈都被挂下去了,这些都刮不下去了),斜盘小的舵机也是类似,不过好些。

哎,新手买东西难啊!
来个合影吧

楼主:
不吝赐教!谢啦!

网友:
大浆夹 螺丝要上好  然后松紧为 手稍用力能转动浆, 看图片你尾桨的螺丝都没上紧啊,
还有你要记得给螺丝打螺丝胶 不然空中解体是很恐怖的

网友:
给你个 网站 你多看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450的安装调试
你只是随便飞飞的话  买个6EX就够了

网友:
还有给你说PRO 对于新手来说不是很好,降落的时候一定要慢,轴传的齿轮很容易扫的,新手还是皮带的好,

网友:
大桨夹必须拧到能稍用力转动大桨。两个大桨夹须均匀。尾桨也是一样!新手建议先上双桨机练手。和先练模拟器。

网友:
图一的那个是自锁螺母,螺母内有一圈橡胶垫,用套筒和六方用力拧到底,两个大桨拧到能稍用力就可以转动,阻力也必须要相同!

网友:
你的机头罩有问题 新的怎么会扣烂的啊  ?

网友:
运气不太好

网友:
遇到奸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了,但是大奖夹的螺母里面有一个塑料的卡位的东西,拧不上去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原来是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办法,也不能为了这个头罩退回去换啊,都打开了。另外很多商家说新机器有塑封膜,俺的没有,只有一个贴不知道是不是问题。不过买完了就这样吧。谢谢楼上几位的帮忙!!

网友D:
怎么会扣烂了呢?不应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会扣烂了呢?不应该啊。

打开就是这样的,估计俺按照正品价买到次品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办法,也不能为了这个头罩退回去换啊,都打开了。另外很多商家说新机器有塑封膜,俺的没有,只有一个贴不知道是不是问题。不过买完了就这样吧。谢谢楼上几位的帮忙!!

可能是旧机当新机卖

网友E:
遇到黑心店了  哀悼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遇到黑心店了  哀悼

没那么糟糕,看来俺的心态适合网购

网友:
 买之前 先打听几个 放心的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