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XTR加密狗可以用音频线转换接口吗

楼主(2010-05-12):
诚心求教.
刚从淘宝买回一套冠丽的控.和XTR光盘带加密狗USB线.准备专门用来练习模拟器. 可回来后才发现冠丽的控本身带一条音频线.插口不支持XTR线的插口.请问我可以用音频转接线或者把冠丽那条音频线接头剪断连接到XTR加密狗USB线上来用吗. 请指教 谢谢. 下面是冠丽控背面插口 和 XTR加密狗USB线.

网友:
改下查插頭座就好了。

楼主:
楼上起得好早. 请问 是需要冠丽控打开 把里面那个音频插头座换掉吗.. 我直接把冠丽自带的那条音频线剪下来接到USB加密狗那条线上可以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问题,可直接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