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这个车床 谈下感受 CM615LY 回转直径250MM

楼主(2010-05-12):
快速夹头/卡盘两用台式车床简介:
快速夹头/卡盘两用台式车床可用弹簧夹头和卡盘两种方式夹持被加工件。适用于各种车削加工工件,如车削内外圆、圆锥面、端面平头倒角等,车削公、英制螺纹。并能进行钻孔、铰孔等工作,是车削细长轴类、螺纹的理想车床

快速夹头/卡盘两用台式车床技术参数:

项目名称
技术参数
床身上最大工件回转直径
250mm
床身上最大工件回转直径
150mm
床身上的中心高
125mm
刀架上最大工件回转直径
130mm
主轴孔直径
32mm
主轴孔前端锥度
莫式5号
最大工件车削长度
300mm
尾座轴锥度
莫式2号
夹头主轴孔径
25mm
外形尺寸
1000X750X400mm
净重
150kg
型号:CM615LY
重量:150mm
电机功率:1.5kw
外形尺寸:1000X750X400mm
最大加工直径:150mm
最大加工长度:300mm
最大回转直径:250mm
主轴通孔直径:32mm
主轴转速范围: 2、4、6级  1000/分
加工螺纹范围:0.5-3mm

楼主:
沙发自己的
不是广告 只想知道性能

网友:
论坛里有好几位有这样的车床,杭州富阳神机的牌子。口碑不一,有的说是毛坯,有的调整后使用很理想。有专门介绍它的帖子,楼主可以搜索下看看。

网友:
应该是小床中比较好的了,还是那句话:新手止步!

网友:
论坛神机,很多老大都用过,搜搜看

网友:
fang老大就是用这个

网友:
这个机器是工业机的造型设计,可能是我喜欢工业机的原因,我觉得这个机器的外形设计相当不错,通孔巨大,卡盘随机配的是环球130的,比0630的还要大,底座搞稳了整体强度是很不错的,主轴锥孔打表跳动在1格以内。这个机器买之前我特意告诉徐三庭,让他帮我找个好点的,装配的时候调整好各项参数,这个他做到了,为此多付出了150的代价。
买回来要折腾的也只是做个底座,加个电机而已,我觉得一点都不折腾,论坛里不是有好多弟兄都买了不带底座的0618么,那个搞底座和电机应该比这个还折腾吧。

网友:
放了那么多木头,准备木头加工?

网友:
楼上的yycrystal兄,7025用的还可以吗?感觉平台是不是小了些

网友:
看上此鸡的大通孔低价钱.正在动心之际.

网友:
yycrystall
老大这个+150值,机床床身和我们都不一样

网友:
请来个从上往下拍的照片,看看两捣鬼之间的加强横筋

网友:
还有老酒

网友:
没有光杠的JJ头回见!

网友:
颜色比较丑。该整容整容

网友:
这不是615吗?坛里多人用了。。。。。。。。。。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91288&highlight=%2Bfang

网友:
目前只有这么一张俯视图,等我回去再拍了传上来

网友:
估计价格不菲吧?

网友A:
一直感觉CM615床身有些单薄,不调整好水平,影响j较大,现在明白了,这个厂家的床身有两个版本,你这个比我们哪个床身加厚了不少,150元加的值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感觉CM615床身有些单薄,不调整好水平,影响很大,现在明白了,这个厂家的床身有两个版本,你这个比我们哪个床身加厚了不少,150元加的值呀.http://bbs.5imx.com/bbs/attachment.php?aid=112123&noupda ...

居然还有这种事情,难怪当初机器到了我只是觉得这个机器还是还敦实的,不像大家说的单薄。

网友:
嘿嘿厂家有时候就是这样,说到点子上,不砍价再稍微花点小钱,拿到手的东西还是靠谱的,和经销最大的不同,经销商没法偷工减料,但是厂家可以.......

楼主:
原来那个村姑塞洋妞车床就是这个啊 幸会幸会 官方报价好像是4200
我主要看上这个5号主轴和双山导轨了 这个尺寸的主轴刚性绝对一流 0618的实在太弱 加强筋感觉和迷你魔设计的一样

我来搬下金属切削机床上对导轨的介绍  希望这个车床将来能出带走刀箱版本的

一矩一山:导向精度中等,易于制造 适用于一般机床,如普通精度车床导轨
双山导轨:导向精度高,磨损后不易改变水平方向位置,切削不易积聚在导轨上面,能承受倾斜方向上的载荷。但制造较困难适用于高精度机床上,如精密车床 滚齿机等

网友:
这就是一台普通车床

网友:
床身果然不同
各位老大能不能多发些图对比一下

网友:
7楼的卧铣床很可爱啊,喜欢

网友:
床身的区别? 我怎么看不出来.我也在用这个车床是带底座的

网友:
现在看床身起码有3处不一样,一个是尾座下面的形状,一个床身中间地面到床身的高度,三是加强筋的形状,总之他这个强壮许多,贵有贵的道理.

网友:
房老大又郁闷啦

网友:
是有点郁闷,当初厂家如果说加点钱能给这个...
不过床身强度与家用机比,还是可以的,由于是双山,调好水平是必须的,否则两山会憋劲,普通一边是平轨不水平影响要小的多.

网友:
还有一个无关紧要不一样的地方:导轨高频淬火 停车换挡,这两个小牌子安装的位置也不一样,

呵呵~~~~

网友:
把床身再多来几个细节照片(加强筋等)

网友:
yycrystal兄弟,你那个小铣什么牌子和型号啊?非常喜欢啊!哈拉子一地啊!

网友(2012-02-04):
网友问 差别可以看这个帖子